新手玩450,应该选什么样子的电池??

楼主(2010-04-17):
我是新手,刚开始玩450,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池最适合新手,不容易充坏,以免一不小心大肚子了……

网友:
电池别过放。。

配合好的充电器还是王道阿!

网友A:
UNA6充+大白兔20C电池保用三个月

网友B:
新手就是要耐用,但锂聚合物电池新手很容易过放

请用低电压报警器。并且报警后停飞量电压检测。基本可以杜绝过放。
计算时间看电量这个是老手的方法。没经验的不安全。
不能确定自己机机的功率要多大C数电池的。尽量选用大C数电池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A6充+大白兔20C电池保用三个月

能用3月的电池遍地都是
能用30个月才是王道

网友:
我有好的,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用低电压报警器。并且报警后停飞量电压检测。基本可以杜绝过放。
计算时间看电量这个是老手的方法。没经验的不安全。
不能确定自己机机的功率要多大C数电池的。尽量选用大C数电池保险。

低电压报警器是什么?装飞机上的?

网友:
A123新手最佳,稳重,不暴,耐操.

网友:
4S的a123更适合,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