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用YT50蓝头的进来帮帮忙,实在弄不了。

楼主(2010-04-17):
看了很多关于调发动机的帖子,主副油针调的我已经是信心殆尽。
发动机是亚托50蓝头火头是HSP N4用的油是 Coolpower30%,只要推油就熄火,主油针调小至1.3圈时情况好转,但在空中也会熄火,动力明显不行左右打尾翼发动机就喘气,弄不好也会熄火。 主油针在0.8圈是动力比较强劲,但还有可能熄火。
亚托50副油针应该怎么调节呢?
请高手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楼主:
这款发动机主副油针应该在什么位置合适呢?

楼主:
亚托50副油针如何调节呢?

网友:
 火头要os8,那个是副油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副油针应该怎样调节呢,无论如何发动机都会熄火

楼主: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图上标示的就是付油针,通常这台引擎的付油针出厂设置都是偏向富油的,以至于会推油门就熄火。以你目前的位置,你需要顺时针调整大约10-15度,具体位置需要你自己尝试。主油针要开在1.5圈左右比较合适,小于1.3圈时已经偏小了。

网友:
最关键的问题是你的发动机是新的还是二手的,经常熄火有可能是缸压不够哈,建议换活塞和活塞环,以前我的50也是这样,不管怎么调试,还是熄火,带速积不稳定,油针的位置这个真不好说,主油针最还在1.5圈开始调,发个图片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现在调到悬停和高速航线没问题,3D还敢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动机很新,缸压很大,但是主油针1.5圈,不管副油针怎么调都会熄火,主油针0.8圈就基本不熄火,这样行吗?

楼主:
标准航线下,是不是说使用硝基含量高的燃料主油针圈数就要小于硝基含量低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用素油,一般情况下,硝基比例越高,油针开的越大。

网友D:
推油熄火有可能是贫死,把主油针开多点,先保证高速不熄火,再用副油针调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用素油,一般情况下,硝基比例越高,油针开的越大。

我用的是Coolpower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油熄火有可能是贫死,把主油针开多点,先保证高速不熄火,再用副油针调低速。

可是主油针逆时针放开,更容易熄火了,如果放到两圈保证一加油就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主油针逆时针放开,更容易熄火了,如果放到两圈保证一加油就死

建议先检查一下火嘴,看看电热丝有没有变白。
如果是一加油就死,试试把副油针关小一点。

网友:
先检查油路,火头,排气等硬件,排除下硬件问题,再慢慢调油针...

楼主:
那我下次调时先把火头换掉再说

网友:
换不换拆下来点火看看,能见到铱丝变红就正常!给你的图上面有写哈,点火完毕后让发动机在怠速运行10秒左右看会不会熄火,整体的调整思路是,先调怠速-中速-高速,然后再下来调试怠速,“先检查油路,火头,排气等硬件,排除下硬件问题,再慢慢调油针.”楼上说的很有必要!前几天在期刊上看到个经验,发动机响应速度是靠副油针来调试的,昨天下午去实验了,结果响应的确很快!楼主再调试不来,加QQ:913328886!

网友:
如果猛推油门熄火,慢慢推油门不会熄火的话就是副油针富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检查一下火嘴,看看电热丝有没有变白。
如果是一加油就死,试试把副油针关小一点。

你一语道破问题所在,确实是火头问题,卸下来一看有变白现象,换上了OS8号火头,问题解决,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