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DSX9,谁知道DSX9能支持SPCM吗?

楼主(2010-04-17):
看到网上DSX9现在不错想入手一台, 看到这控的后面高频头可以更换就想知道这个控是否还支持PCM编码,可以使用SPCM变频发射头吗?

网友A:
DSX9 的接收机 国产很少支持 想一发多少 建议FUTABA
我用的就是DSX9

网友B:
那就换个嘛,其他的也不错啊

楼主:
楼上,你的意思是DSX9只能用2.4G的了? 不支持SPCM!?

网友C:
dsx9的高频头是固定的,只能2.4G, 但可以使用便宜的 Spektrum 6100/6100e接收机,只要2百多一个

楼主:
DSX9的高频头不是固定是可拆卸的! 所以才问能不能换SPCM的高频头!

网友D:
如果高频头是可拆卸的,那就不是dsx9

网友E:
可以拆但是不好改

网友F:
听说好像不能换
我新入的,嘿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