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工做一个大圆?

楼主(2010-04-17):
用轻木板做一个直径30、40厘米的园,如何能保证同心度,高速旋转也没有问题。用手工做的办法如何弄,请介绍一种方法?谢谢。

网友:
手工 不知,
我用角磨机加着木片用木锉干过10cm的

网友A:
木头不是均质材料,即使用车床也不见得能够保证动平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不是均质材料,即使用车床也不见得能够保证动平衡吧

用长木条做个平面规,画个圆,用刀大致裁出大圆,再把中心定在转轴上手工车制。。。车完用贴纸片法校正一下动平衡。。。一般的转速没问题的,等转速大到又出现不平衡时,轻木已经抗不住巨大的离心力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近似的大圆,找出圆心,固定在可以转动的东西上,旋转它,用锉刀把不规则的边去掉。

网友:
一定要旋转才能做的同心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