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船模 电动无刷的 模友给个意见 以前一直在直机那里混 对船模认识基本等于零!

楼主(2010-04-17):
以前一直在直机那里混 最近想玩玩船模  烦老鸟们给些建议 电动无刷的  我不太喜欢双体的  速度70至80左右  两通遥控用fm足矣  预算2500  请各位朋友推荐下啊!

我看这个不错    听听朋友们意见

参数说明:
长.................920mm
宽.................300mm
无刷电机............3536 KV 1500外转子无刷电机
无刷电调............50A带水冷无刷电调
遥控...............2通道全比例(不含选购品)
速度............
行程...................
螺旋桨: 二叶铝合金桨D42*1.4
重量:1000G
船身材料: 玻璃钎维FRP
包装尺寸:110x 81x 41 cm

电池:选购品(不含,建议使用11.1V 2200MAH 20C锂动力电池)
舵机:选购品(不含,建议使用3KG以上)

淘宝上弄来的

网友:
我不建议买成品船,动力搭配不合理,船壳也是翻模别人的没有优化设计,用LS说的配置最多50KM了!这船太大了!有90CM!水里的阻力很大!如果LZ喜欢90CM以上的大船,就要花大价钱了!

网友:
LZ可以参照这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里面是65CM的O,全速80KM没问题!配到手可跑,加上两组6S4000毫安的锂电池,2500预算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船壳我去哪弄呢 电机 电调 浆 怎么样配置比较合理啊
有好的淘宝商家 pm个给我  谢谢了

网友:
PM就不要给了,免得被人说托!

网友:
成品船的动力都是小马拉大车,只为赚取更大的利润而设计

网友:
就找三十老弟定制一条吧: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op_nick=dxj42684208

网友:
建议入手MIYO那条80KM的电O,三十出品MIYO调校,很容易上手晃点MM眼球。。。

网友:
我和三十大叔的O都出掉了!

网友:
不如把电直那套东西搬到小闪电上面去.有效果哦.

网友:
找三十哥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找我要壳  qq 578651148

网友A:
 找我吧!只要收你一半的米,到手就可跑,全新,可上80KM以上,送电池,配AM液晶控!申明我不是商家,这不是广告!呵!

网友:
初次玩船 建议买个成品  自己装会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 导致烧电机烧电调  损失会很大    或者叫坛内高手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我吧!只要收你一半的米,到手就可跑,全新,可上80KM以上,送电池,配AM液晶控!申明我不是商家,这不是广告!呵!

真的吗?
那我也要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