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是宽频还是窄频舵机?

楼主(2010-04-17):
想进gy520,设定里面舵机有宽窄频之分,手头有个9254,到futaba网站上查不到,请教老鸟,多谢!

网友A:
s9256 760µs s9254 1520µs

This is the S9256 Digital Servo used with the Futaba GY611 Gyro, FUTM0825.

FEATURES: Aluminum case with heat sink to help cool motor
Special servo for the GY611. Compatible with Super Narrow Pulse of
(760µs) drive.
Nylon gears
One year warran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s is the S9256 Digital Servo used with the Futaba GY611 Gyro, FUTM0825.

FEATURES: Aluminum case with heat sink to help cool motor
Special servo for the GY611. Compatible with Super Narrow Pulse ...

thanks!

网友:
futaba网站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1520µs宽频,
窄频常见的就是S9251,  S9256, BLS251三个

网友(2011-03-07):
窄频效果不是很明显,我感觉不出来,BLS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