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

楼主(2010-04-18):
请问各位大虾 螺旋桨的桨保护器胶圈怎样用的 如果是轴径5mm的配多大的胶圈

网友A:
胶圈直径好像都一样,没什么要求,随便拿个橡皮筋绕几圈也行啊

楼主:
谢谢 可我不知道怎样用啊 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B:
橡皮筋绕几圈多飞几次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