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块花牌电池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0-04-18):
新购了3块花牌2200MA 20C标准版
电池
,其中2块使用感觉正常,飞450悬停7分钟下来,2块电池各S的电压在3.75左右,但另外一块悬停7分钟下来,3S的电压分别为3.75、3.76、3.43,用IMAX B6+ 1.1A充电,完全充满要比那2块多用30多分钟(后期平衡很耗时),请问:这块电池是否有问题?需要退换吗?

网友A:
应该是有一块容量不一致,能换就换,不换也能用,应该没问题的,就是没把那一部分过放了

网友B:
可以用一条两脚的插针,分别插在电池的JST平衡插头上,在B6上选1S LiPo分别将三Cell充到4.2V。然后飞完再测,三Cell电压都差不多则电池正常。如果仍然有一Cell电压差别太大,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