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和油的选择

楼主(2010-04-18):
亚拓最近要出700E了。如果
电池
便宜 大家会选择700E 还是700N。。。。
我个人会选择电的 因为它污染小 声音动听 结构简单 改装起来很容易 动力强 很干净 。。。。。
请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

网友A:
电,干净,环保,方便,动力,平均使用成本低

网友B:
那看电池多便宜了,要是500一块,必然700e

网友C:
500一块 近期是没什么希望了 如果是800一块(能3D4分钟) 我可以接收

网友D:
但估计是两千左右的电池? 高高的电门槛!

楼主:
酸磷铁锂电池 容量很大 可以用吗???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各一架

网友F:
我觉得700e的电池应该在1500以上,如果这样的话,还是油的划算。便宜的电池使用效率肯定不如厂家说的高,算下来比油的要贵。电的我觉得到600就差不多了,越大的飞机,感觉油的动力性更强一些

网友G:
700E的电池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