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933 舵机--电机问题!

楼主(2010-04-18):
DM933论坛模友评价看来还可以  单个65元的售价看得过去,但它配件里的电机N贵呀淘宝30元一个 ,张辉 那里好像没有卖的只有65MG的电机才12元。  不知道65MG里的电机和MD933电机是否一样 可以直接调换。要是MD933没有调换电机 那他电机配件都比65MG高呀。  感觉用起来不比65MG便宜

网友:
不行,933的电机长15MM。65MG电机机身长1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DM933论坛模友评价看来还可以  单个65元的售价看得过去,但它配件里的电机N贵呀淘宝30元一个 ,张辉 那里好像没有卖的只有65MG的电机才12元。  不知道65MG里的电机和MD933电机是否一样 可以直接调换。要是MD933没有调 ...

恒吉公司的MD933舵机使用的是futaba舵机同厂电机,价格较贵,自从09年6月启用以来还没有得到电机烧毁的报道。因此电机根本不用考虑更换,65MG的电机和MD933的电机无论从规格上还是生产厂家上都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