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遥控器摇杆头磨损了没?

楼主(2010-04-18):
  相信出勤率比较高的模友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应为摇杆头基本是铝制的,硬度很低,用的时间稍微久点就会把棱角磨圆,导致使用的时候会打滑。飞模拟器的时候还好,如果是在外场飞真机的话,出现这种情况就太可怕了。
解决的办法多数模友应该是换掉摇杆头,我平时比较节省 ,舍不得买那一百多的摇杆头。但问题总要解决吧,发动脑筋…………还真想到了:loveliness:

漂亮的小刀,曾经意外地砍到石头上,为了它,入了定角磨刀器。

漂亮的小刀,曾经意外地砍到石头上,为了它,入了定角磨刀器。

出现磨损的摇杆头。

出现磨损的摇杆头。

磨刀器伺候。

磨刀器伺候。

螺丝加长,螺母定位。

螺丝加长,螺母定位。

调整每一个需打磨的面,1500目油石仔细地打磨,直到出现棱角。

调整每一个需打磨的面,1500目油石仔细地打磨,直到出现棱角。

打磨完毕,用时50分钟赚了一百多块呐。

打磨完毕,用时50分钟赚了一百多块呐。

网友:
你的手这么硬.连摇杆都磨平?

网友A:
直接用个三角锉 就可以了 可可

网友:
這玩意兒我倒是常磨壞~換了不少個了

看來我也來打磨打磨省點錢~

网友:
其实可以买副厂件,二十快钱一对,挺好用的

网友:
在本人看来LZ表达的主题不是如何修理遥控器杆头,主要表现的是磨刀器。。。悄悄地问下巴克是正品吗?多少米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三角锉 就可以了 可可
要好使还得好看

网友:
lz是做宝石加工的吧

网友:
LZ肯定是一指禅,才会磨损,二指禅貌似不会磨损的

网友:
想不到二指禅居然还能这样省钱,当初没选择错~

网友(2010-05-24):
舍不得买那一百多的摇杆头 所以想在买个12当配件

网友:
磨剪子来---------------锵摇杆------

网友:
这么麻烦, 上十锦挫XX,就好。

网友:
强!不过打磨一次能用很久!

网友:
会不会太锋利了  一激动流血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摇杆磨成针。

网友:
呵呵,不能磨的太尖锐了哦

不然2块电池下来,大指姆就抗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