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250,450SPORT,TG450的中联耐炸程度的比较,即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18):
三款JJ我都有,炸机无数。从视觉上看,250的中联是最单薄的,450SPORT是粗壮的,TG450居中。可最耐炸的是250,最差的是450SPORT.仔细观察中联,找到了一点原因,和模友们讨论一下。入图。
250的
450SPORT的
TG450

       仔细观察它们固定主轴的螺丝孔,或实物比较,250是最靠下面的,TG450居中,450SPORT是最靠上面的。
       虽然 250我炸坏5付原装大桨夹而中联没炸坏过,但不是一个级别的,我就只比较TG450和450SPORT.
TG450炸机时,中联变形小,但固定螺丝容易断,450SPORT炸机时,中联变形大,但螺丝不断。
看到冰人的中联保护器,让我找到了原因。由于开孔的位置不同,当收到相同的外力时,TG450的主轴固定螺丝受力比SPORT要大,已断螺丝保护了中联的开口处,使之变形小,而SPORT是通过开口处的受力大,变形大,而保护螺丝不断。
如果把中联的开孔下移,使之上螺丝后,螺帽和下面平行的位置,(主轴的开孔相应下移)再用12.9级的螺丝不是更能保护中俩吗?
原理是和冰人的中联保护器一样的。
如果那个副厂能出此中联和相配套的主轴,销量一定很好。

网友:
250重量轻,自然变形量小,应该最不耐炸的数450PRO中联

楼主:
450pro,我没有,无法比较。但我感觉厂家可以再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强度的。

网友:
YT自己生产的飞机 比谁都清楚耐不耐炸  提高强度 就不容易坏了 不坏配件卖给谁去啊  现在是市场经济

网友:
要说耐不耐炸,会不会开口
主要还是看螺丝以上部分的大小
上面越大,杠杆效应越小
但是上面越大就意味着相同螺距范围的情况下,旋翼面会越高,旋翼面越高倒飞稳定性就越低
或者整体减小螺距范围
PRO主轴软硬合适、开孔位正确的话,也没那么容易报销的,就跟TG450用YT的主轴一炸就开花一样,孔位不搭

网友:
买中联保护器是王道!

网友:
自己做中联才是,终结之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