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点HITEC AURORA 9的照片,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0-04-18):
改手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螺丝旋出来了,没办法只好拆开了,才买的控啊,呵呵~~感觉做工还可以,和华科尔的差不多(手上只有华科尔能对比),手感不错,电池是7.2V的,上面的开关要自己一个个设置,这个比较麻烦,还有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懂也很麻烦(这也是我一直拿来玩模拟器而不上真机的原因  )

正面

正面

左边

左边

右边

右边

开关

开关

还是开关

还是开关

背面

背面

2.4G高频头

2.4G高频头

好大的触摸屏

好大的触摸屏

7通接收器,插头分两边插

7通接收器,插头分两边插

控的内部

控的内部

后盖

后盖

带轴承的,两个油门弹簧片,分别是直机和飞机的,这个设计很方便,不用拆控就能更换

带轴承的,两个油门弹簧片,分别是直机和飞机的,这个设计很方便,不用拆控就能更换

中间这个螺丝就是用来该左右手油门的,两边摇杆各有一个,不用拆控就能改油门,很方便

中间这个螺丝就是用来该左右手油门的,两边摇杆各有一个,不用拆控就能改油门,很方便

高频头和天线,这个设计不是很赞

高频头和天线,这个设计不是很赞

网友:
想问下HITEC的接收机好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的Aurora9模拟器接口插上去没信号 就这有点郁闷 我是用REFLEX
现在还不好多配接收机, 我用来飞T50, 很好 有次接收机单独供电的插口和伺服机通道插口接错 接收机冒烟了 呵呵 距离测试没问题 很好的控啊 可以随时知道飞机上的锂电电压 不用担心电池过放了

网友:
这个控是棒子出的吧?多少钱啊?

网友:
好像2500出了

网友:
高频头的线不怕扯断吗? 脑子有病的棒子设计

网友:
这个控看着不错  但就是天线不是很让人喜欢   因为那根飞线

网友:
这款控的内部做工不怎么样。
电位器的引脚怎么能直接和线焊接呢?导线一镀锡就变硬了,容易折断。
电位器带着的导线是要经常运动的,比较好的做法是,把电位器焊在一块小PCB板上,然后使用接插件连接导线。
国产控一类控都比这个做工好。

网友(2010-08-27):
有点心动了,但觉得那接受好像不容易兼容而且超贵

网友:
其实也是挺好的控,就是接收贵点,用的人少,交流不方便点。

网友:
看控的做工还不错的啊!

网友:
不好看  lz不是dsx7嘛

网友:
哎,现在看着固朗的K-7X,看来要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