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EPP,没装好(piaget epp),更新试飞照片

楼主(2010-04-18):
配置
接收RP6D1                x1
舵机5g                   x3
电机C2204-kv1500         x1
电调好盈 Pentium-10A      x1
Hi-EC 500mAh 7.4V 20C   x1
桨GWS 9050              x1

第一次装epp套材,机身碳杆没固定好,机身有些歪曲。502的量没控制好,用了整整一大瓶。现在估计起飞重量有250g左右。
唉,第一次,
没经验。

网友:
 装的蛮好呀! 怎么没装好捏?

楼主:
机身的固定碳纤杆没装正,机身歪了,没好意思拍出来。

网友:
我都玩够拆了

网友A:
装多几台就熟练了,EPP板看着很厚实哦,这个动力配置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多几台就熟练了,EPP板看着很厚实哦,这个动力配置能行吗?

不晓得,向导帮我配的配置。
还没试飞,但是拿在手里,感觉一半油门就可以吊机了。

网友:
全重多少?

楼主:
没秤,实在不知道多重。
刚才又试了下动力,大约60%油门处可以维持住飞机重量。并且保持在这个油门上,可以坚持5分半钟动力衰减不明显,关电测量电压,3.55V。

网友B:
  `

3.55过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3.55过放了吧/>`?

应该没有,测试过程中一直插着电显,都没有低于3.2v过。

楼主:
准备中午爽飞,
刚才昏了头了,充电时按错了,竟然用2A电流充了半分钟。不知道有啥问题。

楼主:
中午试飞,刚开始有些不习惯,毕竟两年没飞固定翼了。适应之后,飞机还是很好飞的,大约一半油门可以吊机,横滚不修舵也不掉高度。飞机速度很慢,还好今天风不大。尾巴有点软,跟以前玩的油固完全是两种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相机也不错

哪里啊,相机很烂。想上单反,但是没钱。PS了一下,显得效果好一点。

网友:
我的设备还不错吧?
飞行感觉很好吧。你就拿他开刀吧。用这个练动作那是非常好的。什么时候旺旺我一下。我给你个安装教程。下次你就装不歪了。

网友D(2010-08-02):
这个机型推荐的电机是2208,用2204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型推荐的电机是2208,用2204是不是小了点?

2208就重了,而且电池也要换大电池,就更重了,飞机虽然动力足,但是重量太重反而不好飞。
2204配2s 500mah电池刚好半油门稍微偏上一点可以轻松吊机。
这架飞机我胶水用的太多,所以偏重,按照向导的说法这飞机可以做到210g,应该吊机会更轻松。

网友D:
多谢,再多问一句
你用的那一个牌子的的电机?
现在新西达和himodel的电机,谁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再多问一句
你用的那一个牌子的的电机?
现在新西达和himodel的电机,谁的好一些?

不知道是啥牌子的,你可以淘宝搜索一下“C2204-1500”,至于说谁的好,只能说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晒一下我的
呵呵
起飞重量235克

扒皮的重量和加强碳杆的重量扯平了
不过飞机刚性非常好,飞起来手感比其他同学没加碳片的PIaget硬派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8就重了,而且电池也要换大电池,就更重了,飞机虽然动力足,但是重量太重反而不好飞。
2204配2s 500mah电池刚好半油门稍微偏上一点可以轻松吊机。
这架飞机我胶水用的太多,所以偏重,按照向导的说法这飞机可 ...

2204 + 10A电调 + 500mah电池
2208 + 12A电调 + 800mah电池
我简单算了一下, 这两种配置重量相差27克左右。这点重量对一个250克上下的飞机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我是新手,对此没概念、、、)

网友:
网上还有个视频,还是这架飞机,用的是2205,飞得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