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面晒JJ

楼主(2010-04-18):
废话不说了,上图~~~~呵呵

网友:
不错,玩具JJ上提升了一点

网友:
210尾部很有个性

网友:
JJ不少啊,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个评论一下这几个jj
260和210我已经有了,向上v3或者cb100

网友:
同楼上, 我也是, cb100 怎么样?

楼主:
回地板和6楼的朋友:
      九鹰210和260就不用说了,可以说是玩具级的了,但是确实很耐摔。
      华科尔CB100属于室内机型,我感觉调机很重要的,调好机的话,你会越飞越喜欢的,CB100的稳定程度不逊260的,而且飞行姿态是260无法比拟的(直线就是直线,不会侧飞打弯的,固定油门转头也不会影响大桨转速),而且我感觉CB100在设计结构和硬件上比260更接近模型。华科尔的电直配件比较贵(建议坏了的配件能自己做的话就尽量自己做了,省点是点,其实修机和DIY也是一种乐趣的,呵呵),但是CB100还算很算比较耐摔的。CB100比较适合作为单桨入门,感觉最好有点飞模拟器经验再入手比较好,毕竟配件贵啊,炸机炸的就是米啊!
      丘比特V3无刷版比原装丘比特的370有刷电机版在操控上要更容易一点,动力十足,搭配木桨室外抗风能力也有提升。我的丘比特V3主马达换了无刷搭配245MM的木桨,尾马达也换成了DTD搭配5030尾桨(5030做尾桨要裁掉1CM左右的),感觉升级无刷版后JJ变的很暴力了,但是换无刷的话,电池也要换,换大容量的。总的来说,无刷版的稳定程度和动力都比原装的好很多,作为进阶450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