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OSD5.0,GPS自驾数据分析

楼主(2010-04-18):
飞圆形盘旋航线,高度200米定高

飞四航点矩形航线

网友:
看不懂的路过

楼主:
解释一下
第一个图是XYZ三个位置和起飞点的距离,其中Z就是高度
第二个图就是平面飞行的轨迹
后面的意思一样

网友:
想在地面用设想头记录飞机的状态 然后加到OSD里面去这样就可以自己看清楚飞机的姿态了呵呵!!!

很狂想的想法!呵呵!!!

顶下你们!!!OSD我是不会买的!自己会DIY!

也不想飞的怎么样!一切以自己飞的开心位前提哈哈!

网友:
LZ应该给大家讲讲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这才是重点哦

网友:
这个数据对一般人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么?

楼主:
这个图实际就是叠加到Google地图前的轨迹

本人只是不愿意公开我的飞行地点所以没有把数据叠加到Google地图上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如何得到这些数据?5.0版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这是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在地面实时识别出监视器屏幕上的数字,然后绘制出来的点,当然也可以在Google地图上显示3D轨迹

网友:
独眼龙5.0什么时候可以作到把航迹加到地图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在地面实时识别出监视器屏幕上的数字,然后绘制出来的点,当然也可以在Google地图上显示3D轨迹

这个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