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温飘和在空中震动

楼主(2010-04-18):
温飘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但空中震动就真的莫明奇妙了。。机机在空中时是无规律震一下就没的那种。。。请问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无线信道干扰?
电机、电调干扰?

网友B:
估计是干扰

网友C:
搂主检查各部件松紧度把。有可能是某个部件松动导致飞机暂时失稳。完全松脱就会造成事故了。

网友D:
是信号不好,请问你用的是2.4G的么?

楼主:
是用2.4g的,原因大概知道了。。大概是固定SF摇臂的螺丝松动了,还有尾旋翼T型座上的牙丝松动了。。

网友E:
飛前要檢查一下才安心的

楼主:
现在确定的原因是大齿盘和尾传动组的轴严重磨擦所至,换了新的大齿磨擦得更严重,这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