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飞450检查不仔细引起坠机。

楼主(2010-04-18):
今日阳光明媚,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风沙满天。如此美好的天气准备抱着俺新买的GL450s跑到草坪去放飞。因长期潜水总结的经验告诉我,JJ要定期检查。今天就好好检查一番。旋翼头螺丝紧固,桨夹,尾旋翼组。恩,状态良好。可以起飞。
头电还好,可是刚刚飞第二块
电池
的时候飞机总不定时的向左旋转约90度左右,本来就是菜鸟的我还不会侧悬停,只好快速修正为尾悬停。可是飞机好像不停使唤一样,就像有干扰一样(附近十分空旷,根本不存在干扰源)。于是乎左右转动机头,看看是否为干扰。当向左打方向的时候,飞机突然掉高度而且以很快的速度掉头左转……就这样,俺新爱的450就这样处女小炸了。因为是塑胶版,尾板使用的是薄铁,尾板变形卡住了尾旋翼组。用手校正以后再次起飞,飞机十分不稳定。心想,完了完了完了,这次可炸坏了。降落,检查发现尾管内有杂音,就像进入了小石子。沮丧,提机回家,旁边一抱妇女的小孩还总嚷嚷:给我们玩一会,给我们玩一会。我们家也有个一样的,花了200多呢。当时我就像说,不怕把你家孩子打伤你就玩,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别和模盲(模型盲)一般见识。
到家以后深入分析调查,研究,判断,查找,排除,分解……终于发现杂音的起源是因为尾传动皮带过松造成。松到什么程度?平时转三圈,今天转两圈歇一圈。我说今天压带轮的噪音怎么没了呢,我还以为是上油好用了。怪不得当时飞机往一个方向转动,因为皮带当时已经开始松动,在高速运转中震动,互相摩擦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罗勒今天的坠机事故。我这个悔阿,悔的肠子都青了,俺的心都碎啦……检查了半天怎么就没检查尾皮带松紧度呢?
再次敬告各位模友,飞机一定要定期检查,最好每个架次检查一次。要不说飞机地勤那么重要呢,俺今天算是明白了。向祖国的地勤工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前阵子波兰总统挂了,估计就是地勤偷懒了。安全检查责任大啊!!
这就是俺这个超菜的菜鸟处女炸的全部经过,希望能对各位有所警示。
在这提醒一下我这样的新手,如果在空中发现飞机有异常,尽量不要再做操作尽快降落检查,也许能减少很多炸机损失。事故不会突然发生,在发生前肯定会有先兆。所以奉劝大家,稍有异常,立刻停机检查,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自己和他人不受到伤害,其次也能减少坠机损失。

网友A:
飞前检查!不能马虎!

网友B:
"一抱妇女的小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公交售票员的经典口误,拿来引用一下

网友D:
这个倒是经验问题,旋翼是要重点检查的,而皮带松的话很明显就是加转速尾巴乱转,而且有皮带弹击尾管的叮当声,不用检查就能识别出来的。
尽管做了检查,心里还是不能放松,会有各种想不到的意外,我就看到过球头扣拉杆空中飞掉的,舵机安装耳断掉的,尾舵失效卡死的,横轴断裂射桨的,时刻要警惕自己及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

楼主:
因为刚刚接触单桨翼450这样的直升机,之前的E016我买来就没飞起来过,基本都是地面拆解调试,所以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肯定不能检查到位。事故发生前皮带并没有明显松动的迹象,如果不靠松劲度测试的话根本不知道有轻微松动。就是这样的轻微松动造成高速运转时候内部跳动导致相互摩擦,引起尾部降低转速无法控制飞行方向,并且拖累主桨转速导致坠机。
这个也不完全都是经验吧?突然性的方向摆动第一反应肯定是干扰。因为前几个架次飞得好好的,所以根本没想过皮带
会松动。

网友E:
旁边一抱妇女的小孩还总嚷嚷:? 是抱着妇女腿的小孩吧。。。。
我每个电池起落都要检查关机部位的螺丝的,虽然麻烦,还是小心为妙
上次就是升空发现有不正常的声音,结果最开始没有在意,等飞到第二个星期才注意到,原来是马达的上下壳开始磨损了啊。还好发现的不是太晚

网友F:
飞前检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