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楼主(2010-04-18):
喜欢小制作   但设计图纸的时候还是靠的手绘   有点麻烦    还不精确    看到论坛里的不少朋友用CAD     我自己没用过   但从用过的朋友的介绍上边可以看出来很好用   我搜索了一下  居然有好多版本     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接触过的菜鸟来讲还真的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希望现在在用的朋友推荐一个好用好下 载的   操作简便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小制作   但设计图纸的时候还是靠的手绘   有点麻烦    还不精确    看到论坛里的不少朋友用CAD     我自己没用过   但从用过的朋友的介绍上边可以看出来很好用   我搜索了一下  居然有好多版本     对于我这个从 ...

随便什么版本都行,新的版本功能太多都用不完,我用的是2005版本,小打小闹根本只能用一小部分的功能,要学精还真不容易。

网友:
我是设计师,每天和CAD为伍,个人觉得2004,2005都比较合适,不过2004网上的版本比较完美,所以建议使用2004,2005用注册机什么的对新手有点麻烦,更高版本有更多作用,不过普通使用大概也用不到

网友:
05的比04的好用我现在用的是05版本!

网友:
D版从R12~R14~2000有点不爽,容易弹出“致命错误”。从CAD2002以后到现在的版本除功能差异外都较稳定。

网友:
个人认为,2004已经完全够用了

个人认为,2004已经完全够用了

网友:
R12开始到2010一路用过来的,R14,2004,2006,2007用的时间较长,感觉体积越来越大,启动速度越来越慢,一般平面绘图使用2004,2005,2006,2007差别不是很大,二次开发的话稍有不同
感觉用熟了绘制平面图几乎无所不能,非常强大
三维绘图使用的不多,个人感觉不如UGNX
刚开始学UG
纯属个人感觉

网友:
用的2009,说实话,感觉2004就挺好用的

网友:
看着都头大,学起来很难

网友:
如果还没学cad的话,你可以直接跳级学proe或者SolidWorks(CAD是早期的产物,现在cad自己都推荐使用本家的3D软件,现在3D工业设计软件同样可输出专业图纸

网友:
如果学习CAD是为了机械方面的设计,建议还是学习proe、SolidWorks、UGNX这些专业软件吧,CAD简直就是纯粹为了出图的软件,不过很喜欢AutoCAD
的命令行执行方式,熟悉之后绘图效率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SolidWorks  很好 ,他还有很多外挂。只要你把3D图做好,象线切割、数控车、数控铣、都支持3、4、5、6轴,刀路直接生成。太强大了,同时还有钣金、管道、电器、模具快达到无所不能了

网友:
其实CAD作为二维平面设计为主的软件,与纯三维软件还是各有侧重点的。
它本家的INVONTOR 就跟PRO-E、Solidworks、 UG等差不多。
以我为例:
设计模具时,用PRO-E多,特别是曲面设计;
设计工装夹具时,用Solidworks较多,出图方便;
制作生产用的作业标准书等文件时,用CAD始终是最佳选择.特别是工艺复杂版本较多的产品,CAD布局的功能就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这样,才能将诸多的标准集于一个文件之中,便于管理。

网友:
顺路问个终极问题 业余条件下做6轴数控 用什么软件好 咱们一般都应该是分动的吧 业余条件下可不可能做出6轴或3轴联动的

我数控老师说 分动的机床现在最多的是美国一公司做的24轴 联动的目前还是6轴

网友:
平面图。cad是首选。我现在已经用2010版了。用了就知道10版的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2008版,好用还是个人认为

网友:
说实话,我们还是很幸福的,想用啥软件都有,只要花时间学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们还是很幸福的,想用啥软件都有,只要花时间学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高手这么多啊   在这谢过各位的热情指导了   我下了个2007的   本以为都过去几年了应该很老了   应该好操作了   没想到居然那么大   那么复杂    看得我眼花啊 看样子想玩这个还得好好的学习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现在我这辈子能不能玩得转我还在担心呢   估计几率比买彩票还低   漫漫长路啊   咱就先开始学爬吧  哎。。。。。。。。。。。。。。。。。。。。。。。。。。。。。

网友:
到网上下教程哪!
全靠自己摸,那得到何年马月啊?
有教程支持用心学的话,不笨的人应该两三月能基本摸懂.精通当然谈不上啦.
其实CAD我还是很怀念当年用R12.R14的时候,现在功能越来越强大,界面也越作越花俏,
但对于我们较老的使用者,始终是键盘用得多,鼠标用得少.
就当年的功能大多都能应付啦.
所以用个2007,用好了,也是N年不用换的.

网友:
SolidWorks吧···

我也是用它來工作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