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M615加装4档离合器变速箱

楼主(2010-04-18):
春天到了,终于等来了我的神机CM165。原来徐国华说好送我一电机宝塔皮带轮,拆箱后没有。不知是他忘了还是怎么了,受宰花了80元加工了个。开箱后第一感觉有些粗糙,尾座外观不规则也没有刻度。好多镙丝都是松的,床头箱和导轨的中心线平行出厂时好像也没有调整,对于我这菜鸟来说调整比较费力。中拖板刻度盘形同虚设丝杠回差比较大,我将其拆开取出丝杠螺母在两边各攻一6mm丝,把它从10mm处锯开中见加一橡皮调装上6mm螺丝整好间隙后才搞好。导轨淬火还可以。这床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过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3650元的价格来说还是物有所值,对它抱过高的期望也是不现实的,修修改改不出大的毛病用着顺手就行。做好架子,装上31.5KW6极电机试车噪音很小。换上挂轮试车锣纹挂最低档任然搞的我这菜鸟手忙脚乱,于是决定加装离合器变速箱。手头刚好有几个100型摩托车的发动机就派上了用场。去掉缸头中缸连杆磁电机,只保留了离合器变速箱部分,割了块铁板封住箱口,车了两皮带轮装在曲轴和副轴上,一只带离合器的四档变速箱就大工告成了。装上机后,车锣纹很好用,在钢板上钻孔也不费力,改装见图。另外我车的轴箱头处比尾顶处大0.29mm,调头车的轴不同心怎么调整?还望各位指导指导!

楼主:
晕,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不错是110的发动机变速箱吗

网友:
循环档吧

网友:
 又见CM615,咋都3650元了

网友:
上615的主都是爱折腾的滴~~~

网友:
直接上的三相电?用变频器好点吧

网友:
一开始看第一张图片是,被图片上的电机惊住了!我的第一想法是,哇!好高级的电机啊!

网友:
好样的,我的想法被你实现了,你是先驱。不过我是想装在走刀上。

网友:
楼主有条件利用原4档离合器变速箱的零件重新整合一个外壳,去掉多余的,应该很好看,出个精品。

网友:
楼主终于实践了我想了很久都没实现的计划,我的车床虽说有离合器,但手柄打空位时离合器分断不彻底,蹦了我几把合金罗纹刀,,调松一点摩擦片的压力紧也无济于事。。。只能用倒顺开关猛的反转,对电机冲击很猛烈,平时车东西要测量就得停电机,我的4KW电机属于中型的,老是停停走走很沸电,看来摩托车的变速箱可行啊,我这有的是变速箱,改天找个125的做,顺便问下搂主你的离合器分离彻底吗?

网友:
扭矩是有了,但是转述是多少,会不会低了?

楼主:
没有转数计没测量,握紧离合有点阻力就停了,因为是湿式离合器,跟机油的粘稠度有关,越稀分离越好。

网友:
捏离合器挂档!

网友:
带离合的4变速机床,好想法!

如果把换挡杆加长,并将离合器手柄也固定到杆上,操作会更方便和安全。

网友:
同时再加上档显更好,机体上应该有档显线。

网友A:
怎么不着徐三庭买,他答应送我的皮带轮送了,答应发货前调整好机床的各项精度也调了,答应尾座是mt3的也做到了,居然还多送了我一个mt2的回转顶尖

网友B:
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连摩托车发动机都用上了。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没想到,这神机厂家也太逗了,不同的销售员卖出来的产品精度质量不一样!

网友C:
太牛了,变速杆改成拉线式的,跟离合器手柄放到一块,换挡就更方便了。当然这样也行,站在床头一手拿离合,一手换挡,也不是难事。

网友D:
这个搞得不错

网友E:
这个果然强大

网友F:
牛 摩托变速车床 旧摩托车找到出路了,废物利用,符合低碳经济。

网友G:
怎么看着象摩托车的发动机,有创意顶

网友H:
换个自动挡

网友I:
上615的都是爱折腾的主。主轴不同心调整尾座。前后的可以解决。低的垫主轴箱。高的就不容易解决了。

网友J:
换个TSI的就漂亮了。

网友K:
原帖由
liulei000
于 2010-4-19 19:41 发表
换个自动挡
车罗纹要的就是没自动档的离合器。。。。。。。。。自动的没离合器用跟没用一个鸟样

网友L:
 真是高手,长见识了

网友M(2010-08-04):
 楼主 偶对你真是帖服得到地了~~
强~

网友K:
再次向楼主致敬!~~请问从变速箱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各档速比是多少?知道了才好根据速比配合适的皮带轮。

网友N(2012-01-24):
这个也是加强机身的

网友K:
当初也想装车床上,现在我的装电动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