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加工高速钢板料?

楼主(2010-04-18):
如何加工高速钢板料至大致外形?除线切割?余量比较大,用砂轮机太费劲了
——用“钨钢旋转锉”可以吗?还是角磨?

如果要钻孔呢?电火花外?

楼主:
就是想用买的白钢车刀做几件手用工具,硬度肯定大于60了。

有大侠告诉我手锯就可以,只是很没效率……

网友:
用牛人发明的DIY   电火花啊

网友:
可以退火处理,但是比较难,要和炉子一起缓慢冷却,大约24小时,以前我搞过一小块高速钢退火,现在这块高速钢还在,我在上面钻了从小到大的许多孔作为多孔垫座用。请详见附图上的那块多孔垫板。

网友:
退火后会不会没有精度啊?

网友:
在我当地的特殊钢、模具钢材料专售店有还没热处理的高速钢卖,45、80圆钢,1KG要110元,可锯;可车;可铣加工。

网友:
合金钻头可以打孔,我用白钢刀做个几把匕首,就用全合金钻头打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