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北田D213F抖舵问题。

楼主(2010-04-18):
1架450用北田213F
舵机
和恒吉RP62L接收,飞行时摇晃,排除机械故障后依然。手抓飞机加油门查找,发现1/2油门以上转速时,3舵机有上下抖舵现象;而油门关断时舵机无抖动。请教:是否舵机拉力不足引起抖舵?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一般讲数字舵机很少会遭到干扰!但是也是有度的!呵呵

楼主:
使用AKE电机,ZTW40A电调,接收安装于电池下方,离电机太近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我也是用213f的。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舵机信号线上入手。一是信号线破损,二是信号线焊接有剖,我遇到的两次抖舵都是因为信号线的焊接出了问题。
“发现1/2油门以上转速时”:可以这样做假设,转速高了,机身震动大了,如果信号线舵机信号线焊接不牢,抖松了,自然会抖舵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傍晚把接收机移到机身后端,抖舵现象排除。看来是电机高转速后的电磁信号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