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大功率的有刷电子调速器

楼主(2010-04-18):
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查了一下基本都是无刷的,基本都没有有刷的。

哪位前辈知道的告知一下,很感谢哦~

楼主:
我使用在船模上的,要大电流的,12V的电压,要双向调节的。

网友:
你淘宝  180a有刷电调  或者320a有刷电调   会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有刷的比较简单,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用555驱动场管,或者是贴片2051驱动场管。至于反向的问题,用h桥驱动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A:
去买一个电动车上的36V的有刷调速器   稍微改动一下线路就好用   又快又省力  价格还便宜  电流不够大的话  并联几只大电流的场效应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个电动车上的36V的有刷调速器   稍微改动一下线路就好用   又快又省力  价格还便宜  电流不够大的话  并联几只大电流的场效应管就好了
有链接认识下吗?

网友:
推荐孵化50A双向有刷。
我一直用在救援船上,750有刷,上3S锂聚或4SA123都可以,很耐用,前提是要做好水冷

网友:
4SA123可以吗?

网友:
要大功率的,嗯....这个行吗? 俺一哥们自己弄的油改电。

网友B:
电动汽车

10楼,纯电动桑塔纳

网友C:
原來的發動機做什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的發動機做什麽了?

改跑1/8越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纯电动桑塔纳

是老捷达 Jetta GLI。
这位仁兄把除了刹车泵和玻璃水之外的所有带液体的东西都拆了。俺试驾了一把,无助力的转向,很适合健美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