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又磨细了

楼主(2010-04-18):
换了两个电机了450m 50个起落 xxd2218 20个起落就会把轴磨细,试过点缝纫机油但没起什么效果,真要了亲命了 20个起落就得还根轴。是不是装配上或者保养上有没注意到的地方,知道的给说说

网友:
用胶把电机轴和轴承固定

楼主:
用螺丝胶不耐热吧,502固定后换轴不是更要命了?

网友:
一般螺丝胶可以耐300°的高温,一般不会有这温度吧!

网友:
一点点磨损很正常的,没必要换得那么勤快,我的电机轴已经磨损0.1~0.2毫米了,还照样暴飞,只是噪音大了点罢~

网友:
你的大盘质量估计有点不行,太不圆,
还有电机齿轮和大盘的隙过小

楼主:
大盘还可以,装电机齿的时候整圈都转着试过 间隙放一张A4应该没问题的。如果继续磨下去等换轴的时候点些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两个电机了450m 50个起落 xxd2218 20个起落就会把轴磨细,试过点缝纫机油但没起什么效果,真要了亲命了 20个起落就得还根轴。是不是装配上或者保养上有没注意到的地方,知道的给说说
安装有问题吧?我的XXD2218飞了三百多越落后大修拆开,轴几乎没磨损的痕迹,不过,我还是补打了轴承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