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头应算是“高清”,不过还有问题请高人帮解决!视频已上传

楼主(2010-04-18):
今天收到一个min DV ,重50克,可摄像、拍照和录音,用TF卡,1280*960像素,拍摄的同时可输出AV信号,内置锂电。我觉得用来作为FPV摄像头应该比较合适,在保存高品质视频的同时可由AV输出端送出视频,经图传回地面进行监控。今天第一次试拍,未装图传,取出TF卡从电脑观看,觉得视频的清晰度确实不错,不过未做避振,仍有水波纹干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视频跳动,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请各位高人指点迷经。十分谢谢!视频正在上传,一会就搞定。

网友:
你说的视频跳动多半是跳祯,这是视频压缩造成的,没啥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电磁干扰!做做屏蔽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网友A:
发个你的DV照片我们看看吧

网友B:
发个DV的资料吧

网友C:
抖动是因为采集帧数不足,飞机抖动,跳动是因为TF速度不够快,或者是处理芯片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的DV照片我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DV的资料吧

这是这个DV的规格,网上贴过来的。
規格
鏡頭
200萬畫素,CMOS
角度
照片格式
JPG
照片解析度
500萬畫素,2560*1920 pixels
拍照數量
1GB約可拍攝2100張
錄影格式
AVI
影像編碼
M-JPEG
錄影解析度
VGA,1280*960@30fps±1fps
時間顯示
有/無(可自行設定)
影像比例
4:3
錄影時間
充滿電約可錄影85分鐘
錄音格式
WAV
位元率
192kbps
音訊採樣率
24kHz
錄音時間
充滿電約可錄音3小時;1GB/12.34h
網路攝影機
320*240
支援系統
Windows me/2000/XP/2003/vista;Mac OS 10.4;Linux;
充電電壓
DC-5V
傳輸介面
Mini 5 Pin USB
記憶卡
Micro SD (TF)
電池類型
高容量聚合物鋰電池
電池容量
220mAh
充電時間
約3小時
尺寸
60MM(長)*29MM(寬)*18MM(高)
重量
46g

楼主:
在淘宝上很容易找到:大眼睛mini DV 1280*9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zi6

查过了,zi6也确实不错,效果应该会更好,不过可能重了点,对一般不是很大的飞机可能就负担有点重了。
我不是卖东西的,只是最近在玩fqv,为了买这些器材也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几个朋友先后买的东西都不同,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把自已认为性格比好一点的上来,让正准备购买此类配件的朋友参考。
我希望买到好东东的玩友不要保留,贡献出来,大家都可以减少浪费,早日玩上好用又不贵的器材。
顺便上一张刚用这个DV拍的照片,因原图太大(2560*1920),只裁了其中一小块,就是这个效果,免强。当然这种级别的东东就不能拿去与家用的数码相机相比了。

网友:
7楼给的就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动是因为采集帧数不足,飞机抖动,跳动是因为TF速度不够快,或者是处理芯片不够快。

谢谢,看来要想效果好一点,代价还要付出很高的啊,现有的这个东东也没什么可以DIY余地了。

网友:
飞场真爽啊,我买的720*480的摄像头和楼主的也一样,有水纹,画面运动一快就掉祯

网友:
很简单能处理!
在视频软件中做成下场优先设置就可以得到稳定的画面!
不明白的百度查  下场优先

网友:
效果太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