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是3.7*2=7.4V给接收机供电可以 ...
用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是3.7*2=7.4V给接收机供电可以吗?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2010-04-18):
请问天地飞客服MM,用两节磷酸铁锂
电池
充满电是3.7*2=7.4V给接收机供电可以吗?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主要是两节14500磷酸铁锂电池才40克,比四节5号镍镉电池120克轻不少呢。

网友A:
天地飞不知道,飞梦2.4G是可以的,上次我朋友就把2S锂电直接插接收机上,飞那个无动力ALULA

网友B:
磷酸铁锂电池标称电压是3.3V,充满静置一会儿后你再量一般不会高于7V的.7V以下接收机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C:
加一个二级管降压0.7V两个刚好输出6V

网友D:
1S 锂电都可以。

网友E:
6v 镍氢接受电充满电 也是7.5v了

网友F:
不可以 我轮船买回来上7.4的 直接报销我两金属舵机(烧冒烟了) 一数码舵机~

网友G:
接收机就是电压12伏基本上问题都不大的,但是舵机超过6伏,实用寿命就会急剧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