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丝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0-04-19):
我的一15级
发动机
缸盖火头上3号头时滑丝了,上8号头到还可以咬住点,不过有漏气!好像也有那么点上过头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谢谢!

网友A:
我也不会 顶一下

网友B:
这可是一个麻烦事

网友C:
没发生过这种问题,关注中。

网友D:
换缸头,或者缸头中间镶嵌铜套重新攻丝。

楼主:
 和我的想法一样!不过样做的话铜套的肯定比火头大,这密封垫圈好像没法很好的对铜套做密封吧!呵!回去试试

网友E:
把原来的缸顶部分车掉,只留散热头。重新车个分体缸顶,比原来的还要好用。

楼主:
 有机会去加工个!嘿嘿!顺便铣了个水冷的算了! 不过为什么在网上这类配件超少还超贵哦!哎!看来我的手脚还是太重啊!!

网友F:
 路过 焊上 攻丝

网友G:
估计是你 太猛 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