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郎小丘请解答我的K-7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0-04-19):
E文太差了,随
遥控器
的PDf说明书看不懂,不过以前用K-6,发现很多设置都一样,有少部分不同,摸索了好多天,计时功能找到了,同时按住显示屏左右下面两个键就出来了,然后右侧两个键可以调整计时时间,默认是5分钟,推油门就开始计时,很实用的,比K-6好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就是同时按住显示屏左右上面两个键,遥控器的射频蓝灯会快速闪烁几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请小丘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同问,帮顶。感谢楼上和楼主,不是楼主的提醒我都不知道还有计时功能。感觉k-7有很多功能都不知道怎么用。希望尽早能看到中文说明书。

网友B:
呵呵,这个功能是最新增加的失控保护功能,同时按住这两个按键的时候,接收机会储存这个时候遥控器的信号,比如是在静态下设置保护,那么失控时就按照静态的状态执行,如果是3D 状态下同时按这两个键,接收机在失控时也会按照3D的状态执行动作(当然这样是很危险的,在这里只是举个例子),任何状态都可以设置为保护状态。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设置好以后直接关闭遥控器,观察接收机和飞机的状态。都能有效的执行动作,而且再次打开遥控器的时候,接收机都能非常迅速的和遥控器进行链接。没记错的话,这是JR 和FUTABA 没有的功能。

网友C(2010-11-19):
这个很强大,玩固定翼也蛮特别的

网友D:
迷糊,原来还有这个功能,说明书上有吗? 看来是我没注意看了! 感谢楼主!

网友E:
失控保护如何设置,才能使我的固定翼自动返航
更加喜欢K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