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子好飞吗?

楼主(2010-04-19):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015cceea3b2ce0484279c261da88b2d.htm
看到淘宝卖95一架的EPO,不知性能怎样,新手能飞吗?请各位说说。遥控飞机-EPO耐摔材料飞机-外销库存F3A空机清仓

网友A:
飞,速度不快,我也是新手 2122 +1060

网友B:
没飞过固定翼最好别拿它来做练习 很灵活 一点点舵就翻滚 技术可以了 拿来玩还行

网友B:
配置我用2208 1400KV+8060浆就飞得很爽了

网友C:
下单翼的没有上单翼好飞哦

网友D:
好飞 不好飞 看技术

网友E:
 我操了这JJ几十次了..适合休闲,主要还是要调试上要有技术.要没找到这JJ的问题所在再厉害的高手都觉得难飞. 我的2212的1000KV8060也很爽.感觉象油的..稳.反正便宜炸了好修.模拟器没问题了的话慢慢折腾吧

网友F:
新手飞这个话肯定是谈不上好飞的

网友G:
飞飞机不是一天两天就会的,要慢慢练啊飞模拟。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我想买来试试。

网友H:
熟悉一段时间后会有些适应的,头重的问题可以用配重机头。飞过这种机型之后你再飞塞斯纳或者微风之类的你会发现很容易操控。

网友I:
不加修改的装好这个机子不太好飞,坛里有帖子一个改装的帖子可以借鉴一下,好像挺久了,楼主自己找找,不过EPO的很耐炸,炸了也好修,拿来练手还是不错的了,毕竟便宜

网友J:
你飞电直这么稳,还怕固定翼?
2小时模拟器就可以上了~支持你!!

网友K:
估计像我这样的新手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