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ESKY 海豚,标题还是要长一点~~~~~~~~~~

楼主(2010-04-19):
 新手入模一周,ESKY LAMA V5 海豚,报废A桨4片,B桨2片。目前能勉强客厅内悬停30秒不炸。
发现若干问题向前辈们请教:
1、尾巴一直向左飘,调整4通效果不大,但油门打大之后有所好转。是否属正常现象,是否需要再做其他调整??
2、起飞前总有后退倾向,离地后有所好转。但仍需调整微调,是否需要调整倾斜盘?
3、经过几次炸机,发现起飞后总有右倾(刚到手时正常),严重时未离地就已经侧翻了,但用微调可纠正。可能是那里出现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偏的话,,调整一下十字盘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1 正常,调整四合一即可
2 因为有地效,也很正常,起飞后会正常!
3 可以把右拉干加长,或者把左拉干减短,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