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掏到的一部机器,大家看看是什么?

楼主(2010-04-19):
基本功能就是可在一小时内任意定时暴光.
下图左下角有个小抽屉,可放零件?进机器里暴光?
机器名称好像是EPROM 像皮擦?(可光刻程序IC的擦除器?)
新增24楼,拆了!

机器内部图:

4W的小光管,很奇怪,与日光灯管不同,灯管是全透明的.

图中的小方铁合是一小时定时器.(机器是台湾产的)

下图从左到右,1.抽屉到位触发开关.2.光管起辉器? 3.镇流器.

网友:
啥也沒有看見

网友A:
上当了
编辑一下,呵呵没上当,太心急了
找到个类似的
紫外线擦除器是专门用于擦除EPROM存储芯片的,它只要10分钟就能完全擦除EPROM中的所有数据,效率非常高,虽然FALSH存储器越来越普及,但是EPROM的价格更便宜,所以在某些场合如网卡启动芯片等还有广泛的应用。EPROM中的数据只能用紫外线擦除。

    使用时先去除EPROM存储器芯片窗口上的遮光不干胶纸,擦除器最多可以同时擦除16片芯片,将定时器设定在10分钟位置,接通电源即可。

    对于比较旧的芯片,一般要加大擦除的时间,可设为20分钟左右。
http://www.hificat.com/eprom/eprom.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当了

直接上不了图,要编辑后才能上图.

网友B:
刷ROM的,那个是紫外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ROM的,那个是紫外灯管。

ROM是可光刻程序的IC吗?

网友:
EPROM擦除器
紫外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ROM是可光刻程序的IC吗?

电写 光擦

网友:
8楼正解,紫外灯。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看上那个定时器才买的,没想到得了这么个东西.紫外线灯能辨别人民币真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写 光擦

啊.以前以为国产DVD里面程序IC是光刻进去的.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建议不用那灯看,伤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用那灯看,伤眼睛

多谢提示!

网友:
没用了,现在都改成EEPROM了,紫外线擦写的很少见了,紫外光管可以用来做感光膜线路板或光感绿油固化

网友E:
1、楼主在深圳么?
2、楼主可是在华强北一带淘到此物?
3、多少钱淘的?

网友:
呵呵,擦带小玻璃窗子的片子用的,很少用到了,现在都是电擦写了!~

网友:
我今天要是有就好了,正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楼主在深圳么?
2、楼主可是在华强北一带淘到此物?
3、多少钱淘的?

是啊!位置是拆建的老天虹东边那栋楼(以前叫佳和的,现在改名新开张)东侧小路边.
卖主(收电子垃圾的)说可能是给底片暴光用的,我开价5元,10元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当了

谢谢!就是这东西了!

网友:
eprom擦除器,好老的东东了。

楼主:
拆了!估下我要做什么?

整机是台湾制的.看定时器的牌子不知是哪的?

下图是我以前做的,内芯是国产的风扇定时器.

网友:
早就淘汰的东西,我这里还有一个,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F:
灯管留着吧..说不准地窖消毒还用得上...也许 ..??

网友:
eprom 查除器 没什么用 现在都是电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管留着吧..说不准地窖消毒还用得上...也许 ..??

24楼先拆了定时器,质量似乎比国内的好很多.

网友:
紫外线灯管可以用来固化无影胶,大家做有机玻璃盒子时用无影胶粘,效果那是相当的好,就像大商场里化妆品展架一样漂亮。

网友:
紫外线EPROM 擦除器,顶部有透明窗的那种存储器。

网友:
10块钱不错啊,如果够放钞票在里边的话,可以拿来当个小物件的消毒工具用,对于家庭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紫外线消毒效果很好,拆开外壳,用于家庭房间杀菌消毒,特别是夏天很管用,只是人在家的时候不可用,紫外线伤人很厉害,眼睛疼,皮肤损伤都很严重,当然是长时间的照射,偶尔照射不长时间也不太要紧。

网友:
做感光电路板的好帮手啊,值了。

网友:
eprom擦除器 俺以前也有一个

网友:
透明的是石英管。发生紫外线的,印刷行业和一些特殊用途的地方。这样的灯管我也有。买的时候挺贵的。

网友:
紫外线过分照射 轻者脱皮伤眼 重则至皮肤癌

网友:
紫外线擦除器

现在可改做杀菌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