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潜艇用什么遥控器啊?

楼主(2010-04-19):
那么多种
遥控器
!那种用在潜艇上可以潜到水下2米左右呢?哪位高手可以告诉一下

网友A:
用27Mhz的遥控好些吧?

网友B:
好像是用低频的控,高频的话,在水中信号会衰减得很厉害

网友C:
用线控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D:
2.4G不行,35MHZ可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