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装恒龙3837上60km

楼主(2010-04-19):
买了2个恒龙3837,速度20km,姿态优美,但太慢,原装2个380有刷电机,联轴器和浆都不行,塑料联轴器,35mm1.2螺距半寖浆。本人原有西安孵化50安12伏有刷电调5个,吉林振华遥控3套,怎样改才能达到50---60km?(尽量用现有设备)

网友:
LZ你这是想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你要达到60KM的速度现有的有刷电机,电调是不行的,必须换无刷的!还有就如同你所说“轴器和浆都不行”那都得换!那你要达到50-60KM的目标,那除了船壳别的都要换!

网友:
还有LZ你这是玩具船用的ABS塑料,强度不高!要跑60KM,久了船壳也会吃不消!

网友:
楼上的玩船吗?

见你贴顶得很轻松啊.

楼主不想换设备可以, 把壳改成虾艇就可以了 :loveliness:

楼主:
我在淘宝看到一款电机12伏32000转540有刷电机,13T。联轴器已经加工了2个黄铜的,这个电机不知配哪种螺旋桨,速度50km就行啊,请各位大虾给个意见

网友:
回LS,你想你的船达到50KM的速度那,就放弃有刷吧!再说即使你上面说的有刷真的可以而达到50KM的速度,也玩不了多久,因为有刷的电刷是会磨损的,用段时间就要更换了!无刷几乎是没有损耗的!

网友:
我也有个3837,这个船壳很重,就算你改无刷也不可能到60KM/小时,我用了2856电机,11.1v的3s锂电,125A电调,吸水舵,硬轴,船速大概在30左右,航行姿态很漂亮,也很稳。

网友:
虚心潜水!!!!!

楼主:
我不怕磨损快,因为我一年玩不了几次,再者说无刷也会经常坏吧

网友A:
60KM是可以达到的!    但要用些好的动力.  我的暴力3837 可以上60KM   只不过急转湾翻船机会很大.
已经有波纤的3837出来了.在试装过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无刷哪有会经常坏,无刷一般坏只有爆磁这种情况!有刷的磨损倒是很严重的!玩多了定期要更换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KM是可以达到的!    但要用些好的动力.  我的暴力3837 可以上60KM   只不过急转湾翻船机会很大.
已经有波纤的3837出来了.在试装过程中.

有虾哥帮忙指教的话肯定行,不过我想用双桨,这样高速过弯不会翻船。我已经改了1只500mm长的小号手“阿吉普”:原来单电机280有刷,全寖浆26mm,时速10KM,现在改成380有刷,28mm自制螺旋桨,时速大概30km,;用32mm自制螺旋桨480电机速度可以达到40以上,但侧倾严重,高速过弯翻船。想改成双480电机,双桨,这样高速过弯就不会翻船了吧?请虾哥指教

网友:
感觉靠有刷电机很难提升到60KM的.    双驱一定比单驱好.   起码没反扭力.  不建议用自制桨.因为是高速运动成品桨的同心性和平衡性高.   就算船离水跑空.螺旋桨高速空转对船轴影响和镇动双对底些.
  动力要求.   最好上无刷电机 .
  例如.半浸驱动
      底动力就用B2856   2700KV   带432金属桨  上3S电  2200MA电  ((双驱2组这样的动力)
     高配些就用B3656     3300KV   .  带432的金属桨   上3S  6000MA 电  (双驱2组这样的动力)
全浸.
    底动力就用B2856   2300KV   带427 金属桨   上3S电  2200MA电  ((双驱2组这样的动力)
     高配些就用B3656     2700KV   .  带430的金属桨   上3S  6000MA 电  (双驱2组这样的动力)

可用双舵双水冷.
坛里高手如云.  这只是小弟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