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新7通

楼主(2010-04-19):
固朗是不是出新7通了,把原来的4个
舵机
改成了3个舵机?
请问哪个好?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就不用Futaba,穷人用不起啊…我的就是K-7,比K-6多了一个开关通道,加了失控保护,和飞行计时功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1963

网友B:
新款7通道在原有的基础上另外开设了一个第七通道,可以单独设置平衡仪的感度,或者设置油机的定速器。功能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最近在做中文说明书,展会结束后应该会公布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