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KT板机,老鸟给点意见

楼主(2010-04-19):
新手装KT板机,老鸟给点意见.不知道电子设备都是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电池?还须要什么小件啊?忘老鸟给一下清单~或是淘宝卖家网店~手上现有纯空机(如下图)、2.4G遥控器 6ch(如下图) 、和辉盛的9克舵机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是老手 但是我飞过这种  电机2212 KV1000 用1047桨 电调30A 或者25A也可以吧 电池1500以下都可以  还需要舵角 快速连接器  碳杆 泡末胶或者热容胶 桨保护器

网友:
纤维胶带

网友B:
2208足够了 如果翼展小于90cm最好不用1047慢桨  滚转较大   电池小于1500ma
沙发说的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鸟~新手还有问题要问一下了~ 就是这机机顶配是什么电子件啊~~还有就是一块电想飞的时间长点~
kt板330s

翼展:805mm
机身:774mm

网友B:
这种j j不用追求什么顶配  电调用好点的就可以了  用好盈  不要用xxd
好盈油门感觉细腻  线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足够了 如果翼展小于90cm最好不用1047慢桨  滚转较大   电池小于1500ma
沙发说的不错

请问一下。您说的1047慢桨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快桨吗?呵呵。见笑了。多讲讲。学习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
配一块1500的还不如配2块800的  时间更长 动作更轻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老手 但是我飞过这种  电机2212 KV1000 用1047桨 电调30A 或者25A也可以吧 电池1500以下都可以  还需要舵角 快速连接器  碳杆 泡末胶或者热容胶 桨保护器

谢谢你了。还有一事相求。。就是能不能帮找一下你常买这些件的卖家呢~价格、信用好点的。呵呵。在次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j j不用追求什么顶配  电调用好点的就可以了  用好盈  不要用xxd
好盈油门感觉细腻  线性很好
谢谢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872&highlight=%C2%FD%2B%BD%B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0983&highlight=%C2%FD%2B%BD%B0
多用论坛搜索  会有惊喜的:loveliness:

我也在这里看到别人提论坛搜索~~可一直都找不到地方。昨天刚找到。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如图)可我怎么搜索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872&highlight=%C2%FD%2B%BD%B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0983&highlight=%C2%FD%2B%BD%B0
多用论坛搜索  会有惊喜的:loveliness:

顾名思义,通常是指用在速飞机上,在低转速下即可实现较大拉力,发挥出较高效率的螺旋。这类大多外侧面积较大也较厚实,主要依靠叶的外侧部分切割空气产生拉力。但是因为其气动外形设计的原因,通常不宜工作在高转速下,使用速度过高的话,除了动力效率会急剧降低之外,细小的根部分还可能会因无法承受沉重的叶外侧的离心力而有断裂的危险。下图所示的广营(GWS)原厂9047电动,即为一款典型的,在6000转左右即可产生500克以上的静拉力,拉力效率非常高。

网友:
相反,快速是用在高速机型上的螺旋,多数外形较为细长,叶内侧和外侧的宽度无明显区别。这类在低转速下无法提供优秀的拉力,但是在高转速下的阻力小,能够在飞机本身速度很快时仍然保持一定的拉力。下图是兴耀华4.1×4.1高速背推,在高达每分钟30000转的极速下依然能够产生推力。
学习了。现在知道什么快桨。什么是慢桨了~谢谢

网友:
桨建议用0947和8060试试,那种好飞用那种。

楼主:
问题又出来了。现在出现了好几种桨~~我是新手。现在有点晕了。不知道这机机用什么桨了~看看我上面的配置用什么桨呢~说明一下理由。。谢谢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highlight=330
他用的1047  也可以的 反扭稍稍大一点 祝你爽飞

网友C:
楼主如果是新手的话!!偶告诉你千万别先玩这3D机!!因为太灵敏了!!我学时也是开始这机!不到5秒就炸了!!后来改上翼龙学飞先!!如果真的玩这机可以上!!XXD2208无刷KV1400  XXD25A无刷或[其他牌子]!8060浆!!3个9G舵机!2S或3S电池都OK!!最后建议楼主还是埋头寂寞一两个月模拟飞行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5671&highlight=330
他用的1047  也可以的 反扭稍稍大一点 祝你爽飞

谢谢了~呵呵。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是新手的话!!偶告诉你千万别先玩这3D机!!因为太灵敏了!!我学时也是开始这机!不到5秒就炸了!!后来改上翼龙学飞先!!如果真的玩这机可以上!!XXD2208无刷KV1400  XXD25A无刷或[其他牌子]!8060浆! ...

谢谢你朋友,我有一点基础 ~现在玩这机机是第二步。呵呵。意见收下了~

网友A:
没问题的 1047+1500毫安 我就是用这个飞很好飞的 开始飞的时候可以把4通道的尾舵拔掉,容易飞很多

网友D:
现在开始采购~~等件中。。。。。

网友D:
昨天收到各种件,下班回家就开工了。中终把我的第一架KT板机机做完了~~哈哈。因为做完已经很晚了,就没有来的急拍照和大家分享,今晚有时间上图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可是我的自己动手做的第一架机机哦~~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做完了。看这里。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