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PENTIUM-40A(BEC-3A/5V) 问题

楼主(2010-04-19):
好盈飞腾系列
HobbyWing PENTIUM-40A(BEC-3A/5V),
用了15个起落左右,
日前打IDEL地面, 尚未起飞,
转速上来后, 突然掉速,
断电检查, 蹊跷,
再接电,
貌似没问题,
空中一翻, 油门软了,
炸入草中...
常规换掉: 三轴, 副翼, 尾管,
由于提前切熄火, 碳桨MS无事
电调无烟无异味,
搞不懂了...

楼主:
哦?
中或者高, 据说是否会启动困难?

网友A:
我的好盈 PENTIUM-40A,终于受不了XXD2218的折磨,一缕青烟,完蛋了

网友B:
40A的电调还被折磨?不会吧

网友C:
小生个人认为:
1、中高进角:不会造成起动困难,如果起动算法足够好的话;
2、根据这么多年对电调软件的研究,估计不是进角造成的,按照好赢的算法,低进角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电机KV太高,导致检测出错。
一般而言,好赢的电调低进角可以做到大概13万转的电角度转速,对应6极电机大概4.25万转绝对没事。中进角不谈,高进角时,可能存在软件Bug,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检测出错而死机。(和丰田的召回门类似。)
3、楼主是否可以注意BEC的负载,是否可以换换舵机看看?因为舵机电流太大可能会出现此问题。

楼主:
楼上分析的
比较靠谱,
当时炸的时候, 确实出现螺距不够力的感觉...

楼主:
顺带问下,
新的Platium铂金40A Pro版,
是否增强了BEC供电能力?
谢

网友D:
这个原因看上去很复杂 不一定是电调的问题
检查机械 接头 相关电子设备

网友E:
XXD2218 40A电调是不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