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桨位,更容易起滑~

楼主(2010-04-19):
65CM的O,FSD 3660 KV2048 + 6S A123 + 125A电调 以前用435的铜桨起滑比较慢而且速度也不是太快(姿态不对,推进角0度,头还是有点抬不起来),并且436这种三叶桨竟然不能起滑,小于435的桨也不能起滑,后来换成442的铜桨有些改善,但是始终不太明显。
一直找不到原因,有一天突然开窍发现是不是桨位太高了,以前装这O艇的时候没有经验,那个桨位离船底大概9MM的高度,现在把桨位降低到了和船底齐平位置应该就能解决了。

拆以前的环氧找到了一个方法,用热风枪开在160摄氏度左右吹,吹热了就用美工刀挖,软软的很好挖~弄不了多久就弄出来了。现在正在等待胶固化再装配~

终于把这个搞定了,心头真爽。

网友:
拆以前的环氧找到了一个方法,用热风枪开在160摄氏度左右吹,吹热了就用美工刀挖

等试下,正好有个旧壳想重装下轴

网友:
我的65的O艇用435的浆6SA123很容易起滑,还用的是直轴,不过伸出有7~8CM。

网友:
電流會變大

网友A:
不知道LZ的船重心在哪里?电池要尽量靠后,这样起滑容易点,有装水板吗,浆位过高是会难起滑的,但过低就会加大电机的负荷,直接增大了电流的大少,电

调要小心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船重心在哪里?电池要尽量靠后,这样起滑容易点,有装水板吗,浆位过高是会难起滑的,但过低就会加大电机的负荷,直接增大了电流的大少,电

调要小心温度了~

重心在船体从后边往前1/3不到处,有压水板,电流用功率分析器实测才65A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