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为什么玩凤凰2.5的时候倒飞就降油门?望高手 ...
Futaba 10C 为什么玩凤凰2.5的时候倒飞就降油门?望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0-04-19):
10C玩凤凰2.5的时候一切都正常,只是倒飞的时候能飞一下,然后
发动机
就好像没开IDEL一样,转速下降到怠速,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应该是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B:
油门曲线,通道映射

楼主:
都应该怎么设置呢。。。望能抽出宝贵如97号汽油的时间,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C:
将油门曲线设置为“V”型就可以了……
点击system,下拉菜单选择your controls并点击,然后点击edit图标,就会打开通道编辑菜单了!
然后,点击engine选项中的curve后又会出现一个图标选项菜单,点击右侧下部的那个V形图标,就能使油门不再回到怠速状态了。
另:图表中的蓝色的、小方块是可以拖动的,借以调整油门曲线。
接下来就是点击accept、点击finished……

楼主:
真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