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模的辐射和噪音,对身体有影响吗?

楼主(2010-04-19):
大家觉得,遥控器的辐射,对人身体有可感知的影响吗?2.4G遥控器辐射与手机辐射哪个更大?我怎么觉得每次玩回来都有点晕,不知是否辐射的关系。

还有,直升机航模飞起来噪音不小,大家是否觉得听力受影响?

网友:
没办法,或多或少都有影响,那就脱魔吧

网友A:
头晕是因为你抬头太久,颈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所致。
电磁波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了,总结起来有两点:

1,同样频率下,距离越近辐射越大,而且是以平方数增大。
手机放在大脑旁边,遥控器放在脂肪层外面,你说哪个伤害大?

2,同样距离下,频率越高,伤害越大,基本和功率无关。
这点很多模友都很怀疑,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见光和X射线也是电磁波,但是X射线频率比可见光要高得多。那么设想一下,用一盏5000瓦的聚光灯和一个1000瓦的X射线管对你进行照射,你认为哪个的伤害大呢?

网友:
听天由命了

网友:
身为魔界中人.小小的电磁波何足惧栽??怕就只有退魔

网友:
我们已经生活在电磁波的笼罩下了,各种通信的发射基站、电台、电视台、卫星、..................  玩航模的这些辐射基本忽略不计了,放心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晕是因为你抬头太久,颈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所致。
电磁波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了,总结起来有两点:

1,同样频率下,距离越近辐射越大,而且是以平方数增大。
手机放在大脑旁边,遥控器放在脂肪层外面,你说 ...

支持!

网友:
这些都算小事,射浆才是大事,LZ认真考虑清楚喔。。。

网友:
玩时精神高度紧张,过后头晕晕,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晕是因为你抬头太久,颈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所致。
电磁波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了,总结起来有两点:

1,同样频率下,距离越近辐射越大,而且是以平方数增大。
手机放在大脑旁边,遥控器放在脂肪层外面,你说 ...

这个有来源么?还是自己瞎掰的?
X光的频率和遥控器手机什么的比可是差N多个数量级,可见光相对X光是无害的,遥控器就一定有害?实际上符合标准的手机辐射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国内外可是都认可的。而X光在适当的使用下也是没有危害的,要不然能用作医疗用途,人病还没治好还添种病?
现代社 会无线电信号广泛分布在天空中,且不论可见光这种波段的,广播、电视、卫星信号、甚至自己用的电脑都会有电磁辐射,多数无线电信号是无害的,根本到不了危害人体健康的频率和功率,不要谈无线电色变。人饭吃多了还会撑死,难道会有人怕死不吃饭了?

网友:
LZ肯定有很多家产
这么惜命?小题大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来源么?还是自己瞎掰的?
X光的频率和遥控器手机什么的比可是差N多个数量级,可见光相对X光是无害的,遥控器就一定有害?实际上符合标准的手机辐射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国内外可是都认可的。而X光在适当 ...

有害无害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这个“有害”,也是有多方面的:
1,热效应:微波天线和微波炉都是微波,但是把脑袋放到天线上,远没有放进微波炉里爽,这就是热效应。这个损害是和发射功率有关的,无论哪个波段的电磁波照到人身上,都会有热效应,只不过深浅不同。但是,通常我们不把这个效应归结为辐射伤害。
2,细胞损害:频率高的电磁波穿透能力比较高,能直接穿透到人体细胞核内,破坏遗传物质,使人体病变,甚至产生癌症。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辐射伤害。
X光作为检测手段,就是利用了其穿透能力,才能深达骨髓。而作为治疗手段,则是通过聚焦,在病灶出才产生热量,烧死病源。无论哪种,如果剂量控制不当,不但会造成损害,还会危及性命。爱迪生第一次使用X光的时候就曾不慎把自己的助手活活烧死。
现代社 会的确是电磁波满天飞,但是正像我说的,电磁辐射和距离平方成反比,只要距离一远,辐射就骤减。而接受电磁波的电子元件远比我们的细胞灵敏,所以在电磁波远不能使我们产生损伤的强度下,就已经能完成各项信息传输任务了,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另外,这个属于个人总结,要说具体的来源,还真的没有,这都是高中物理知识。

网友: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爱德华兄是做什么的,他的知识面太广了

网友C:
玩的时候用铜丝网做个筒状的笼子,你站在中间双手伸出笼子将遥控器放在外边就行了。记住铜丝的笼子一定要接一根良好的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的时候用铜丝网做个筒状的笼子,你站在中间双手伸出笼子将遥控器放在外边就行了。记住铜丝的笼子一定要接一根良好的地线。

哪有那么麻烦,孕妇马甲就可以了,要长一点

网友D:
基本没有,比手机辐射小一个数量级!
2.4GHz遥控功率一般为100-200mW,72MHz一般为700mW左右,手机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W(特别是离基站远或者还没接通时)!

一般来说遥控对人体的辐射是很小的!

网友:
四个字回答楼主的问题:“杞人忧天”

网友:
怕电磁辐射还玩个屁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控的天线远离身体(相对手机而言),辐射会大幅度下降,只要你敢用手机,就放心玩模型吧,因为他对人体的损害小于手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有,比手机辐射小一个数量级!
2.4GHz遥控功率一般为100-200mW,72MHz一般为700mW左右,手机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W(特别是离基站远或者还没接通时)!

一般来说遥控对人体的辐射是很小的!

辐射损害和发射功率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就像上面我举的例子,一个5000W的聚光灯的辐射损害,远没有一个1000W的X射线源强。
辐射损害关键是看辐射电磁波的频率。

网友:
戴摩托头盔 内贴铅皮 连核辐射都进不去

网友E:
绝对有拉!!!!!!!!!!!!!!自从入了魔, 饭也吃不香了,工作不努力了,星期一想周末,周末想放假,没事就爱上论坛,晚上也做梦调JJ

早戒早解脱啊,楼主!!

网友:
 楼上正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有拉!!!!!!!!!!!!!!自从入了魔, 饭也吃不香了,工作不努力了,星期一想周末,周末想放假,没事就爱上论坛,晚上也做梦调JJ

早戒早解脱啊,楼主!!

铁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辐射损害和发射功率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就像上面我举的例子,一个5000W的聚光灯的辐射损害,远没有一个1000W的X射线源强。
辐射损害关键是看辐射电磁波的频率。

这个确实,但是72M和2.4G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不同于可见光与紫外线

网友:
比偶的微机小多了

网友(2018-10-25):
我搜到了n年前的帖子,因为我有深有同感,我的550直机只要一加电我就头晕,拔了电就好了,应该有频率辐射,同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