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的一些问题,老鸟快来

楼主(2010-04-19):
就是在发动机设计是,比如说一个活塞发动机活塞直径8那么缸体的内直径应该写成8还是7.999999..................?
按照8加工会不会套不进去?如果应该用后者那么这个取值应该怎么取呢?

网友:
根据国标,选择公差

楼主:
 请再详细,应该写成什么?

网友A:
比如说一个活塞发动机活塞直径8那么缸体的内直径应该写成8还是7.999999..................?
=========================
这样能放得进去吗?
活塞直径8 +0 -0.0*
缸体的内直径8 +0.0* -0
固体公差你自己定

网友:
去找《公差与配合》学习一下

楼主:
应该怎么设定呢?有没有公式

网友:
活塞一般用铝制,比缸套膨胀系数大,并且温度更高,自己做间隙要大,不小于0.1毫米,甚至更大,汽车发动机活塞用的是共晶铝,膨胀系数小,仍有比较大的间隙,小了高温会抱缸,就是活塞或环在缸里过盈拉伤或卡住,非专业的说法叫爆缸。

楼主:
不锈钢,我的是脉喷

网友B:
活塞是8,缸体直径必须大于8,别忘了还有活塞环,
一般汽车初级维修资料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塞是8,缸体直径必须大于8,别忘了还有活塞环,
一般汽车初级维修资料都有

网友C:
活塞应该是椭圆的,自己制造要求不要太高,不是还有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活塞应该是椭圆的,自己制造要求不要太高,不是还有环吗?

说的对一半,活塞应该是裙部椭圆的。上部是圆的。
我干过唐缸的活,一般讲水冷加0.03mm,风冷加0.05mm,,这是唐完并绗磨后的尺寸(指的是大缸径50CC以上直至一般汽车)。模型小缸径间隙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
LS说的对 就机械加工来说一般规定孔应该加 轴应该减 就是一样的尺寸也不会套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一个活塞发动机活塞直径8那么缸体的内直径应该写成8还是7.999999..................?
=========================
这样能放得进去吗?
活塞直径8 +0 -0.0*
缸体的内直径8 +0.0* -0
固体公差你自己定

请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