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是不是烧了?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0-04-19):
70A车用无刷电调,在最下一排MOS管下面的小贴片电阻烧了2个,编号是18X,请问用编号的可以吗?手头有100 101 123 等好多这种类似的贴片电阻,但就是没有18x

网友A:
这个好办,厂家能修!

网友:
楼上太有才了

楼主:
我都急得焦头烂额了,你还有心情说风凉话,哎~

网友B:
可能:
1、BEC烧了;
2、开关坏了。

楼主:
BEC是什么东东?

网友C:
电调上有一个稳压元件,一般是7805,有可能是它坏了。

楼主:
三木兄说的没错,确实有两块编号为7805的电子元件,不过表面看不出不妥,但是仔细闻味道有些烧焦的味道,另外就是18X的贴片电阻,用编号多少的来代替啊?

网友D:
浏览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