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飞了九鹰260之后能直接上450吗?

楼主(2010-04-19):
纯新手,论坛潜水一个月,今天上午九鹰260刚到,飞了4,5块电池,比想象中的稳多了,现在能在4*4米的小房间内飞航线,悬停几乎不用练,呵呵可能是我一直在玩电玩,手比较快,反应也比较快,虽然还没有形成打舵的条件反射但是能够在1秒钟之内思考出打舵的方向,所以飞机没什么损伤,据说这个飞机非常的稳定和耐操.我想问几个问题:
1:260和一般的450相比谁更稳,第一架飞机这么稳是不是反而不好,不能练技术?
2:260逆时针飞航线很别扭,能调吗?我用室外模式飞,别扭的感觉稍微少了点,但是室内模式仍然很别扭.
3:260能竖着做圆周运动吗?(就是快速前飞,然后再突然抬头,就像固定翼飞机那样一直抬高机头翻转),若不能,为什么?是速度不够快还是其它的原因?
4:电池电量太低了,5-7分钟就用光了,不尽兴,想改装其它的电池,听说有些朋友用MP3上的锂聚合物电池(3.7V,200多毫安)能飞航线一十几分钟,这方面比较熟悉的朋友能否推荐一款电池(从容量和重量上考虑)。
4:260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上450?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我顶,望指教.

网友:
开玩笑

1,接近玩具的模型,消遣不错
2,特性如此,喜欢研究可以自己琢磨
3,做出来的只是接近。你不能让它做这个的。
4,就这个时间。喜欢动手可以自己改。
5,再怎么练都不能直接上450。
LX要是有人说可以的。你也很自信的。
那你可以听他他的,但出了事你也只能找他算账了。

网友:
爽飞260后  就可以爽飞450了

网友A:
5,再怎么练都不能直接上450。
这一条不同意,我是完全新手,就直接上的450,飞了2个小时模拟器,3周会3面悬停,没炸过,对头开始狂炸

网友:
不同意我也没意见

管它呢 炸也不到我 有钱直接油机都可以

网友:
 ,我木有练过模拟器,lama也木耍过,直接上450蛙跳了一星期,最后大功告成

网友:
260绝对不等于450

网友:
能爽飞260的话,做梦的时候可以爽飞下450,700也没问题

网友:
 上面的同志们!别误导新手
听我的,给你推荐几款
中等大小的飞机:练好了你玩450就顺手了
以下飞机没有大的危险性 容易上手,结合模拟器练习(要坚持)
华科尔cb180D  陆续要推出180Z(等等它出来也不错)
华科尔 UFLY
ESKY 004 (据说ESKY停止国内供货了)
九鹰218 /220

网友:
呵呵 cb180不错哦  我也准备入手 可惜不是无刷的 呜呜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等我舵面反应建立起来后就上450吧,今天早上飞了一块电,我女朋友在旁边一直大呼小叫,心理压力过大,结果降落的时候蹭到了阳台边上,摔下去了,3楼高,刚好掉到一个小水洼里,竟然没坏,电路板也没烧,还是很耐操的(就是脚架断了一根)。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网友:
竖着做圆周运动估计不行,260全当玩具玩玩就行了。
450我还没考虑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再怎么练都不能直接上450。
这一条不同意,我是完全新手,就直接上的450,飞了2个小时模拟器,3周会3面悬停,没炸过,对头开始狂炸

建议爽飞无副翼版

网友:
不可以的喔!  一个是LAMA级  一个是单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