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14500锂铁电池DIY控电

楼主(2010-04-19):
之前发过一个关于利用14500磷酸锂铁电池DIY控电的设想,最近有空就自己做了一下,刚好看到论坛上有人的JR9控点过放坏掉,便照了几张照片与大家分享。
材料:JR接头,电池盒(4节电池串联),14500锂铁电池(600MAH),假电池(短路用)
组装过程:很简单,将JR的接头焊接到电池盒的引线上,将电池和假电池装入电池盒。
测试结果:电池盒+锂铁电池+假电池重量一共70G,原装JR控电200G,重量一下轻了很多。淘宝上买来的锂铁电池用充电器可以放出超过550MAH的电量,容量比较准确,只是和原装电池比较起来偏小。电压很合适,装上遥控器开机显示9.6V,飞了15组电池以后还是9.6V,累计开控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
总结:
1.锂铁电池耐过放,即使放到没有电压,重新充电一样可用,不像锂聚电池那么娇贵,不用担心忘记关控造成电池过放。
2.轻,比原装控电轻了130克,想想这个重量原本是需要由脖子来承担的,换锂铁电池后顿时轻松了很多。:loveliness:
3.便宜,14500电池8.5元一节,假电池1元,电池盒4元,JR接头2元,共计32.5元,如果像A123那样用焊接的办法,可以省下电池盒和假电池,成本降低到30元以下。
4.充电方便,相比原装电池充电需要30个小时,锂铁电池充电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如果你的充电器不支持锂铁,这条就当我没说。
5.锂铁电池电压曲线比较陡,可能要悠着点用,千万不要出现飞机在空中控突然断电的情况 。不过目前我还没有把电用完,不知道放完是个什么情况,放完了再补充。
------------------------------------------------------------------------------------------------------------
今天开控把剩余电放完,用到9.0V,花了50分钟时间,放电曲线没有想象的陡得那么可怕,有足够的时间支持到飞机降落。总共开控时间约为2个半小时,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绿色的是假电池

绿色的是假电池

楼主:
顺便出JR原厂控电,1500MAH镍氢,
不过估计看了这个帖子后没有人会收了吧

网友:
不知道我的12X怎么改,望LZ指教,那个接头我就没办法,貌似一个8针?10针?还是12针的插口

网友:
容量太小了。可以用两节并联再三组串联,共6节电池组成电池组,这样容易就是1100MAH了。但这种方法容量还是做不太大,建议改用103450锂电池三节,这种电池容量一般在1800——2000MAH左右,在供电端串联两个硅二极管降压,然后直接利用控的低电报警功能,一般不会造成锂电过放的。

楼主:
LS的说的没错,我也考虑过用6节改,不过如果用8节电池的电池盒,如果不是JR原装电池盒,可能会放不进遥控器的电池仓。
如果用大容量的锂铁,可能遥控器的电池仓需要改动,不然也可能放不进去。好点的控很贵,一般人怎么舍得呀?而且万一要转手要卖,任何影响原来结构的改动都会让买家胸闷的。
用14500改的好处就是不用改原来的结构,而且如果闲容量小,可以多带几节,换起来也方便,当普通的充电电池用呗,反正也不贵

网友:
半年前就这样改了,因为镍氢电有记忆效应,每次都要放光电才充太麻烦,有时候在外面没电更厌闷,14500锂铁充电比较麻烦,我是买一个14500的锂铁专用充电器,因为没有焊接平衡头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用3S 低Clipo不是更好

网友(2012-06-08):
电池容量有点小。

网友:
我也试过,不错,还可以用作玩具的动力

网友:
DX7  3节 三洋 103450  13元一个 1800ma 带保护板 (2.75v)
未放完电控已经报警
安装麻烦,有一节放到机器内部的闲置空间,2节在电池槽中能盖上盖
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淘宝上的聚合物锂电芯,容量到2600,mah实测到2500mah,很不错,体积也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