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防磁装甲上喷漆

楼主(2010-04-19):
想给虎王喷编号,漏喷板都做好了,用喷罐一喷发现油漆会沿着防磁装甲凹槽往两边流,编号都走样了
高手有什么好对策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兄弟,不能用漏喷版的,用遮避带,最好是田的,喷时边缘压的贴紧了,然后离的尽量远,四十公分以上,来回喷,慢慢以漆颗粒覆盖住漏空处,不可喷多,多了还是会漏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能用漏喷版的,用遮避带,最好是田的,喷时边缘压的贴紧了,然后离的尽量远,四十公分以上,来回喷,慢慢以漆颗粒覆盖住漏空处,不可喷多,多了还是会漏流的

网友:
买0.2mm啧笔吧,手定的直接喷上数字也行

网友:
用打印机打出来,然后镂空,在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