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过涵道幻影2000的模友们

楼主(2010-04-19):
请教飞过涵道幻影2000的模友们;
买回来涵道幻影2000安装后没有飞得起?发觉70涵道不够推力,手上的幻影2000 翼展   570MM 身长: 930MM机身,70涵道,2826-KV3200电机,11。1V 1500MAH,30A电调飞不起来?请教飞过的这种机的模友们告知下配什么配置才好飞呢??

网友A:
在机腹部,涵道进气口的前边要增开个辅助进气口!

 这样静推力和动推力都会增加,如果这时在地面当全油门时测得的静推力有700克左右就可飞起来。一旦飞起来,这时的动推力将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静推力和动推力都会增加,如果这时在地面当全油门时测得的静推力有700克左右就可飞起来。一旦飞起来,这时的动推力将更大。

挖作弊孔好像是只能缩短起飞距离吧,在空中的推力好像是不变的吧。(没别的意思只是探讨)不要生气
楼主的飞机我感觉用4S比较好点。最少也要2200毫安以上的。25C电池

网友:
关于辅助进气口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挖作弊孔好像是只能缩短起飞距离吧,在空中的推力好像是不变的吧。(没别的意思只是探讨)不要生气
楼主的飞机我感觉用4S比较好点。最少也要2200毫安以上的。25C电池

是探讨!至于要开多大的辅助进气口,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可以先开口小点,全油门时,测推力大小,一点一点地扩大,直到扩大了但推力不再增加了为止。
缩短起飞距离,也就是增大推力的结果。在空中由于相对运动,进气口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进入和被吸入气道,这时推力当然要增加了。
以上是个人的实践所得到的体会,不到之处请指正。

楼主:
 试过用4S电池都不行的,或者试开大的辅助进气口:

楼主:
我想是别的原因,飞就飞得起,只觉得明显不够推力,好易失速。上4S也只是好少少而已

网友:
听说这种只有主翼,没有水平尾翼的机子很难控的啊。有飞过的可以分享一下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