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4G不拆机,简单搞定!

楼主(2010-04-20):
改装了一台RD8000用的FD V2版的,和直机一起出了!新买V3版准备再改装一台.这次准备发射外置了,不拆机!
先看模拟口的三根线,只用三根

插上模拟口,开机对码,试一下OK.打完收工!
呵呵!是不是最简单.

只是试验一下,回头还是要找个双面贴什么的固定在外壳的哈!

网友:
还是不建议这样做,不可靠!毕竟不是测试,而是经常使用。

网友:
最后一袋袋橘红的东西可以

网友:
顶碗豆粉高手艺!
要注意可靠联接啊~~~~~~~~~~~

网友:
 好想吃橘子,

网友:
有看過國外模友也是這樣改,試飛還可以.

网友:
模拟口改装是可以的,不过个人感觉那个大大的发射在外面没什么位置放,改好比较丑!~~~

网友:
外观不好看

网友:
强烈不建议这样做哦~
难道说飞灰机的时候还把模块挂在肩膀上~?
安全第一@

网友A:
不错!支持!可以找个小盒子装发射。然后用尼龙搭扣粘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可以找个小盒子装发射。然后用尼龙搭扣粘控上。

这个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那个教练线头太大,用的舵机线引出来就好了。
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