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调个头就不会控制了

楼主(2010-04-20):
新手刚练模拟几天,飞机正向的时候操作还稳,一旦飞机调个头就反应不过来了,开始手忙脚乱,坠机,是不是不适合玩直机

网友:
多练模拟器,练到条件反射!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要有信心!最好是买个双桨机慢慢来!然后再上450等机型!

网友:
功夫都是练出来的,刚接触怎么能说不适合呢? 世界上没有不适合的事

网友:
我觉得我这么笨都把对头练出来了!楼主也没问题的!反正就是狠下心练,总能成的。要有耐心

网友:
 当自己刚玩单桨直升机 的时候 就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苯过!!

都是这么过来的!!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我第1小时飞  模拟器飞机都还不能在空中停30秒钟呢!!

网友:
我半年了,才刚会对头

网友:
我也新手,单飞,以前从没玩过飞机也没玩过模拟器就直接上450 ,练到现在差不多有20多个起落吧。只会对尾悬停,昨天想对头,机头一摆过来就炸了 。到现在损失大浆5对,尾桨4对,平衡杆3条,副翼2对,大齿一个,脚架3对,大浆夹球头一个。当时因为觉得玩模拟器没劲,现在想想还是要先玩玩模拟器。

网友:
没天赋就要苦练。玩模型也是一种锻炼

LS的就是450可以直接入门!不知你算成功还是失败!
可能现在说还早。毕竟有个过程的。等你200个起落再看你的进步了。

网友:
苦练!是最好的出路。

网友:
慢慢来

对尾悬停
左侧悬停
右侧悬停
对头悬停——地方大一点,高度低一点——不行就收油门。

网友A:
坚持就是胜利!祝你成功!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yNzkzODI4.html

网友:
上面我是单兵独将自己慢慢练的!希望给你勇气和信心!

网友:
楼上的朋友听口音好像是宁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持就是胜利!祝你成功!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yNzkzODI4.html

晕死,现在动不动都是3D的。
慢慢联系吧,要有耐心,只要功夫深,飞机自然顺着你的心意飞。
关键多练模拟器。

网友:
13楼你是哪里人?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