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无语了!

楼主(2010-04-20):
九鹰260出了n个版本   SOAR   SOAR II   SOLO PRO   SOLO PRO II  SOLO PRO V2 ~~~~~~~~~~~~~~~~~~~~~··································——有啥具体区别(除了红、黄、蓝),九鹰疯了不成!!!

PS:就发现中联不一样!谁还发现了别的什么?

网友:
好像价格也不同

网友:
程序有改进,更稳了一点

网友:
SOLO PRO    红 出口
SOLO PRO II  黄 出口
SOAR 蓝  行货 (对前一个版本的改进 机身和脚架)
SOAR II   红 黄 行货 (未知 )
SOLO PRO V2  未上市 行货 (对前一个版本的改进 已知 舵机)

楼主:
难道我们都成小白了?!贴钱当小白……

网友:
SOLO PRO V2淘宝上已经有卖的了

网友:
型号乱 版本多 说明改进的速度比较快

没玩过的看上去是这样的吧。

网友:
差不多吧 唉  还有很多小问题要解决啊 比如 电路板 飞起来歪歪的 遥控器

网友:
基本上可以看做是颜色的区别,其它的区别很小,一般玩家也不需要关心。
v2和老版的区别是
1.脚架的电池接口和接收板之间加了一个插接接口,也就是说换接收板或者是脚架的时候不需要焊接了。
2.接收板优化。这个对飞行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改进的是性能的稳定性。
至于说飞起来歪歪的,是单桨机都有这个现象,不是问题,只不过260特别轻,所以明显。飞机越重越不明显。

网友:
嗯嗯 感觉越来越有前途了  可能反映的情况较多 厂家知道了要改进啊

网友:
先换控的外壳吧,难看死了。

网友:
出个无刷版的吧

网友A:
应该是改进以前机机的问题,如果仅仅换头罩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九鹰是拿用户在做测试。。。alpha1, alpha2, beta1, beta2 ,不知道prov2是不是最终的成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改进以前机机的问题,如果仅仅换头罩就没有意思了。

有些扫兴, 感觉改的都是细枝末节,大问题都没改成功:“飞行姿态;前后航线不直;一侧航线困难;舵机舵量小点,就不断的抖…… ”

不过还是继承了“JY”传统——非常的稳健!脱空半分钟~~

网友:
飞的多不一定知道。喜欢研究的一定知道

其实并没改进最需 要改进的东西。很失望的。

网友:
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在当“小白”

30年以前,人们买肉要挑肥的。膘厚“四指”(6厘米)是上好的优等品。能吃到这样的肉是很不容易的。
咦!怎么胖子多了,高血压、高血脂的人多了?哦,肥肉不是好东西。
就挑瘦肉买吧。
有人在饲料里加一点点东西,猪尽长瘦肉。养猪的高兴,卖猪肉的高兴,吃猪肉的也高兴……。
坏了!吃了这种肉中毒了。
于是,人们看到太瘦的肉也不敢买了。
在猪肉问题上人们做了一次“小白”

微软公司出了一个什么软件,大家都说好,于是风靡全球。
微软公司出又了一个什么软件,大家都用了,于是又风靡全球。
微软公司出又了一个什么软件,大家都去……
微软公司出又了一个什么软件,大家都去……
人们在软件上一次又一次地做“小白”

手机的型号年年翻新
人们年年在做“小白”

……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人们永远是“小白”。

一种机型在不断改型,说明这个机型的基础上好的。一种机型如果没有什么优势,就不可能派生多种型号。

楼主:
最郁闷的不是小白~~~·············——是没的可选 ——便宜点的小JJ就仅此一家!——只是希望能把东西真的做好,也对得起俺们的银子了~~~···················

小宅J,比较可爱、PP的~~也就是这一款了 ,不要跟我提那个 MSR——还真要感谢JY出了款3、4百的~~·········——我还是很支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