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风神50套机

楼主(2010-04-20):
主机
大浆
kds 7通道带液晶屏顶级电脑遥控器
三叶52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00
标准伺服舵机  5个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关
Y线
电池
接收机保护棉
油泵

我本人是新手,比白纸还新。
因一时冲动,买了这油机,后来看到这个论坛发现很多高手跟很好的意见

发现 我的飞机可以丢了,  不过 我还是对航模很喜欢。
所以希望各位高手  新手,给给意见,我想先练练悬停
然后换401,9524  必须的  ,舵机我不知道具体的那些好一点
同时 能投入的资金近期可能不多,希望大家给给意见。
同时 希望找一位能有耐心的老模当当师傅,请教下以后出现的问题。
三叶的发动机相对说  对新手有什么影响?仅仅是调试方面?
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希望各位能给点意见  诚心请教    希望有时间能教教我的人能留下QQ以便交流

网友:
现在最好还是不要飞,先练练模仪器,现有的标准伺服舵机最好还是换,换4个,然后换401+9524。三叶的发动机调试方面叫老手调。再叫老手带飞。其它的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电子设备要可靠性高,特别在油机上。

网友:
著名 模友 不然不加

楼主:
舵机换四个  有3001 3003 3010 的 那些比较好一点的?  换的话 自己更换有问题吗?我旁边没有老手,估计全县就我一个人= -

网友:
飞机其实还不错的 不算垃圾 用不上“丢”这个词 就是电子垃圾了点 舵机和陀螺 还有控是一定要换 特别是控 (安徽打死小孩的飞机 就是这个风神 )

楼主:
控?什么意思?能明白点吗?控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网友:
风神一点也不差啊 亚拓600能做什么风神就能做什么  不过你的陀螺和锁尾舵机要换好点的 控也凑合用没问题 毕竟你飞不远 发动机肯定要找人帮你调整了 三叶发动机飞航线没任何问题 简单的3D也能做 悬停更没话说。

楼主:
好的 谢谢 那具体舵机需要更换哪些? 如果到后期的话  在3D动作上面的动力方面还是要换发动机咯  虽然我说的早了

网友:
首先可以告诉你,这个配置可以飞起来,但估计现在的你想飞起来不大可能。昨天刚刚帮本地模型店装配调试了一架风神50.配置基本和你一样,JY401(不是GY401,你配的KDS800应该比JY401好),5个3001.三叶52H发动机,SO8#火头。主要问题是尾巴上,需要细致的调整。就你现在说的情况看来,暂时先换一个好点的数码尾舵机,比如S9254,DS620之类。可以让你一直飞到航线阶段都没什么问题了。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升级其他。三叶的52H发动机没传说中差,副油针3圈,主油针2圈或者2圈多一点,用来磨车。磨好之后主油针调到1圈半或者一右四分之三圈。就力量来说3D没有问题。
     另外再来说说控,我是拿FF9调教的那架风神50,可以做比较细致的调整。KDS7通的控没用过,也没见过。没发言权,不好说。用过的可以说说。
     再就是千万不要性急上实机飞行,先不说砸下来的设备损失,如果伤到别人或者自己那就(掉得大咯) 模拟器是很重要的,必须在模拟器上练到对尾悬停时打舵成自然反应,不用去思考怎么打再去上实机练习。

网友:
感觉现在配鸡鸡,有点像当年配电脑啊,呵呵。
高配有高配的好处,低配有低配的玩法。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摔机不可怕,可怕的是砍人

楼主:
谢谢各位…舵机换哪些算不错…我也不懂…性价比可以的…还是用3010?

网友:
要我说就一部到位,直接换了。性价比高的就是DS610尾躲DS650,这个估计可以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要不就买最便宜的会四位了就换。FUTABA 的太贵啊。舵机升级是没头的和手机一样

网友:
我感觉3001飞悬停没有问题,3010挺尴尬吧,价格也很贵。以后上ds610 300块一个也可以

网友:
电子设备和发动机再好点,油机很少摔,电子设备不能省,要避免不必要的摔机。
实话实说:你这电子设备太次,顶多悬停小航线,还要祈祷别出故障。

楼主:
恩 我也是不懂才买了  后来看到论坛上面的内容 才发现自己对这些不行
现在考虑先飞飞悬停,然后换舵机跟陀螺,
舵机能用MD933的吗 ?我听说不错!!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MD933是450用的舵机,50的油机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是不懂才买了  后来看到论坛上面的内容 才发现自己对这些不行
现在考虑先飞飞悬停,然后换舵机跟陀螺,
舵机能用MD933的吗 ?我听说不错!!不知道行不行!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呵呵 都说了 本人比白纸还要白  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
那油机还有那些比较可以的?

楼主:
还有那些舵机是比较可以的   漏了

网友:
.50油直舵机很好搞的,标准舵机就行了,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很便宜且选择面也十分广。当然这东西危险系数大,为了保险起见,用大厂的还是必要的,比如JR配控的ES539就很不错。

网友:
此机练习悬停和航线没有问题

网友:
航拍暴好还是上个平衡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那套平衡仪不知效果如何?有何高见,请介绍?谢谢

我没用过!不敢高见!但有用过的朋友说装了和没装一样!质量一般!要选就选个好点的德国某品牌吧!楼下继续高见!

网友:
平衡仪就不推荐了哈,安装复杂,增加系统复杂性,装这个也需要老手才能搞定。
飞油直一定要有人带,锁尾401+9254,3001*4就OK了哈,控用DX7或10C哈!

楼主:
可是我们县就我自己玩  没人了  没人带   我准备吧 舵机换成 610 的   然后    陀螺是 GP780+DS650   大家看看行不行   等能3D了 上 OS发动机  可以不、?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当务之急不是换点子设备,是换遥控器

网友:
 越看越恐怖...新手玩这个 有太多未知危险... 我觉得  LZ还是从玩 450级别的  电直升级 开始再飞它吧......... 确实 是可以炸大厦的.....  飞这个成本也太高了!!这几次已经就一台 450了!!
 要换的电子设备确实也多!!  起码要上个 FUTABA 或者 JR SEKTUM的7通以上的好控才行!!最低也 要上个DSX7  好点 一步到位上 FUTABA的T8FG!!  你那个固朗的所谓顶级电脑KDSXXXX控.......是比较烂的....不安全....一搞个失控....或者其他情况  会有不可想象的可怕结果.......

网友:
为了自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建议楼主把电子设备配置的好些!!飞机还是一架好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kds那套平衡仪不知效果如何?有何高见,请介绍?谢谢

玩具。

网友:
什么都不通。别问那么多。机机包好保存

重新开始入门并潜水。

网友:
标准伺服舵机?什么标准,3001?

网友:
一看,发现是一个比我还新的新手!
还好我当初没有一时冲动买这种配置的油直,只是买了个比较烂的山寨450RTF的,都是9克的舵机,练了很久模拟器,第一次上真机就小炸,一个舵机扫齿……,损失不大……
不过之后就感觉RTF的东西实在是太烂,特别是电子设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电子设备确实不能省啊!太危险不说,还增加了炸鸡的可能性,不值得啊!
第一次炸后就把舵机和陀螺都换了!
另外又自己配了油直……现在在继续练习模拟器中……
作为新人的我,从自己的经历来劝lz一句:还是赶紧把电子设备都换了吧,不要等你会了悬停以后再换,估计那时你的飞机已经摔的可以丢掉了!不值得!

网友:
可以建议用4个3001,401+9254;或者用亚托的4个610,780+650。悬停和航线应该没有问题,比较安全。不过对油门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请高手帮你建议一个油门舵机。

网友B:
3001飞50油直.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你还真敢说出口来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自己就用3001的,不过是30级的油直。飞航线和悬停都没有问题,连油门也用的3001。

网友D:
和楼主情况差不多不过控是天8S的舵机是3003的

网友E:
最起码的油滤 都不带 这个商家节省到这份上了...........

网友F:
我也是新手,也有个30的天子
配置如下:锁尾GY401+9253 剩下4个JR539 发动机36的三叶
大家觉得这个配置飞怎么样啊 都买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飞呢 还在练模拟器

网友G:
我正在飞风神,可以找我QQ 5873074

网友B(2010-07-18):
风神50没离过地,着车都震得不得了,好不容易离地了,离地比不离地还夸张,那个尾巴抖动厉害,升空不到两分钟620空中冒出浓白烟,赶紧降落但是尾巴已经不受控,走进一瞧,620烧焦了,一股胶味莫名其妙扫齿了。慢慢的要升级,哦的架风神已经花费过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