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坏掉了?~

楼主(2010-04-20):
今天装起来500 通电调试的时候 发现一插电上去 尾舵就开始自己左右摆 摆的还很快 但是打尾舵就可以让它停住 尾舵是9254 陀螺是401 开始以为尾舵坏了 插到其他通道试 是正常的 然后换一个450的尾舵插401上面 也是一样的左右摆` 是401坏了么?

网友A:
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寄来我看看,应该可以维修的

楼主:
原帖由
gzbzyj67
于 2010-4-20 12:18 发表
寄来我看看,应该可以维修的
感谢.... 请这位大哥 告诉我一下地址`

网友C:
应该没坏,能左右摆的话不可能坏。
你用的是什么控?绝对是感度设置的问题。

楼主:
小弟用的DSX7``

网友:
给张辉吧他能修好

网友B:
401已帮LZ修复,测试中,LZ的401属于接舵机狂抖,与舵机无关,将我的401的四脚晶振和升压管换上后,一切正常。

楼主:
   谢过周哥```` 51可以爽飞了 哦也